请问4s电池如何给A6充电器供电

楼主(2017-06-20):
我有块4s10000的
电池
是给4轴用的。但是四轴飞的不多主要还是飞固定翼,我想用这块10000mah的电池给其它小电池充电,可惜我用的是A6
充电器
,无法接受12v以上的电压输入,4s满电都16.8v了,肯定烧。求问用什么办法能让A6用上4s电池当做电源?
谢谢!

网友A:
买降压模块

网友B:
电池不再用了拆成两个2s,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再用了拆成两个2s,并上
2s电压也不够呀

网友C:
A6这么菜?B6都能受得了这个电压,我买的山寨B6更牛,20V都可以

网友D:
不是吧,a6好像是最大15v?

网友E:
干掉一片改成3s直接用。用DCDC效率低,损耗差不多就把那1s浪费了

网友F(2017-07-29):
A6 输入电压到20v吧,你看看壳上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