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几个电机哪里卖的,哪里用的

楼主(2017-06-20):
搞到几个电机竟然在淘宝搜不到,不知道怎么用,上面也没标数据,怎么装桨也不知道,求助,

最后一个是不是改装的后出轴

网友A:
从哪里弄的?

网友B:
第一,二个涵道。第二,三个普通电机,一米左右用。签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弄的?

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二个涵道。第二,三个普通电机,一米左右用。签定完毕。

谢谢,我搜到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是铃铛电机,

网友:
紫色看着好像是2208左右,用七寸,橙色2212八寸,涵道像70涵道的,自己拿桨装上测试,哪一种推理合适,电机十几秒下来电机温度不是很烫,温的就适合

网友:
应该在五寸或六寸桨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以前的电机,我也想知道KV值,配多大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27489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