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模型
新手求教链条问题。

楼主(2017-06-20):
最近准备动手制辆 坦克,采用了各位大神们的方法 使用 2分链条。
但是发现好难拆啊,有时候拆掉链条外贴片歪歪扭扭的。,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A:
1、使用《链条拆节器》,一节一节的慢慢拆,十分考验耐心。
2、使用角磨机将销轴头部打磨到与链条连接板齐平后,用尖头錾子把销轴敲出来。2个人配合的话,10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1米长的一根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