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新控质量问题

楼主(2017-06-20):
升降舵打到最上面和打到最下面白色刻度对不上,上面超出半个白线,下面超出一个白线,大家买的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A:
14想换18了,这样的质量换还是不换?14用到现在都不曾注意到刻度线的问题,刻度线有什么用途?

网友B:
为啥要看刻度……

网友C:
强迫症患者表示同情。。。

网友D:
用了14几年,熟悉了,没想过换18,不飞喷用不上这么多通道,更愿意花18的钱多买两个14备着,虽说追求一步到位,但也讲究点到为止。

网友E:
應該是短行程限制框的關係,可以拿掉的

网友F:
18SZ出厂就是短行程,拆开后盖把限位块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很正常,短行程,油门也是一样,可以调到正常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