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电池选择

楼主(2017-06-20):
120d02用过几种电池,感觉原厂的600mah的很稳定,除了过放的快充充不进电,其他2c充电后,鼓了放电变化也不大,这是几年前的电池了。
也用过高c,高容量的,不禁用。高容量的重量也高,性能下降,高c的只用过一个,过放了,比原厂的过放后差。
又买了原厂的电池,感觉质量不错,但是查不到充电c数,发现有些高c的类似电池都是建议1c冲,就是大约1小时。
充电c数很重要,小了需要很多电池,够大的话,一个就够了。

能找到最合适的是一个520mah,1s,5c冲电,重量也轻不少,一般放不干净,不充满的话,10多分钟就充好了,
感觉非常好。根本不用充电,带上个a6,或是个能3a冲的充电器,加上几块3s有一半电的电池做电源接a6,估计1个2200mah的能冲4-5块,
有2或3个这种5c电池,就能连续飞了,休闲点一个也够了。
2s给小固定翼也可以。

关于mini t插,自定义正负那种,焊接要快温度要低,大功率电烙铁断电焊接,如果比较松可能断电,松了倒是很好弄。

补充,原厂电放电低了也可以给其他用,蚊车mr03用很合适。

最后剩下的就是技术和风了。

网友:
就是原厂电池好用

网友:
1s,悬停简单航线,我觉得电池也就那样了

网友:
大品牌好用

网友A:
那个牌子的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牌子的最好用?

能找到的参数最好的是双天,还比原厂便宜,还没买,应该充电非常快

网友:
不知道寿牌电池怎么样,有知道的模友可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