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差速混控FT双发水上飞机

楼主(2017-06-20):
这架飞机我已经用AT9S爽飞,最近才换了F控,论坛也没找到相关设置教程,研究了一个小时终于设置好了。设置方法分享出来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设置好的效果是:推油门两个同时转前进,转弯时打左方向右侧电机转,打右方向时左侧电机转。
设置方法:我用了3通道和5通道混控,这两个通道都要设置反向,通过舵量检测确认两个通道混控后行程方向和舵量一致。如图1
转向需要两个混控,方向通道分别混控3通道和5通道,具体设置看图片吧。
其他双发飞机同样适用,尤其水上飞机,基本可以做到水面原地转向

网友A:
混控应该可以用3 4通道混控吧  之前我也试过这样混控

网友:
陀螺仪,傻跑必备!附带高级设置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4723&uid=116292
来自:www.5iMX.com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我就喜欢和喜欢专研的人玩。
楼主看我也是喜欢折腾的,看上面链接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副翼油门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副翼油门混控

副翼和升降没变,油门和5通道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应该可以用3 4通道混控吧  之前我也试过这样混控

我之前AT9S设置的就是3  4通道混控   换14SG之后不行 换成3   5通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翼和升降没变,油门和5通道混控

5通道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通道是啥?

第5个通道,图里有

网友(2017-08-08):
引用 楼主:
我之前AT9S设置的就是3  4通道混控   换14SG之后不行 换成3   5通才能用

lz你好。差速混控用at9怎么实现34通道混控啊。怎么设置的呢?研究了好久没调出来,望告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混控应该可以用3 4通道混控吧  之前我也试过这样混控

你好。 请教一下这么设置3 4通道混控差速转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教一下这么设置3 4通道混控差速转向呀

就是4通道混控到3通道 3通道再混控到4通道

网友:
我古老的6EX能混控吗?请大神指教!

网友(2018-04-13):
飞起来怎么搞,差速转弯么?

网友:
能不能实现后退?

网友D:
全比例差速混控有个疑虑,就是假如飞行中需要急打方向舵,会不会发生动力骤变的情况?
比如打满方向舵,会不会一侧停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全比例差速混控有个疑虑,就是假如飞行中需要急打方向舵,会不会发生动力骤变的情况?
比如打满方向舵,会 ...

油门不为零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油门不为零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验证一下?

因为打方向舵的时候,一侧会加油门,一侧会减油门。
如果混控比例是100%,那么当大幅度打方向舵的时候,两侧的油门大小就剧烈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验证一下?

因为打方向舵的时候,一侧会加油门,一侧会减油门。

有道理

网友(2020-05-13):
终于找到了,问淘宝小二啥也不知道,还是论坛大法好

网友:
试验成功了,感谢楼主的分享。另外,还发现了一种简便方法,可以减少一个程序混控

网友(2022-12-14):
大神,问一下,我这个设置好左打杆能实现,右打杆实现不了,咋回事啊?

网友(2023-04-14):
向左打电机没反应,向右打有反应。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