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把电机绕成这样比绕满要好?真的假的,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7-06-20):
(无正文)

网友:
听说有槽满率,好像和扭力有关

网友:
同样KV当然是越满越好

网友:
不能太近,新手我第一次绕全油十秒能烫得不能摸,最开始我也以为越慢越好,现在绕里面可以用电话卡片能插进去整理的间隙

网友:
做个比喻,在槽极上绕铜丝,通了电就带了磁性可以看成是磁铁,圈数越多,磁性越强,铜丝的导电能力越强,发热越小,耐电流越大,所以,要想扭力大,就要多圈,粗线

网友:
kv数确定绕的圈速就确定了。绕的圈数确定了满槽率越高(就是用越粗的铜线绕或者多股铜线并起来绕来提高满槽率,不是增加圈数那样会降低kv值)电机内阻越小,电机内阻越小由电阻导致的损耗就越小,也就是说发热越小。

网友: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绕满。KV确定,圈数确定,比如16匝。那么用0.21线单线绕16匝和用4线绕16匝,线的电阻值是不同的,并绕4匝电阻明显小,那么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更大电流,功率更大些。

网友:
槽满率高,内阻就会小,电机发热量也会小,效率就会高,小级别的电机影响不大

网友:
满的话电阻低一点,但是太满又影响散热,这个线性趋势不好说,我见蝎子绕得超满,都挤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