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御风飞翔

楼主(2017-06-20):
在大风中飞翔的感觉很好!
1分57秒左右飞机那个姿态很优雅。

配置:
冲浪者X8
3S 2200mah电池
中特威30A电调(应该用40A的更好,30A内置在机体里有时会热保护,所以我只好外挂在座舱外)
郎宇X2212 kv2450电机
KMC 6040E螺旋桨(该桨配合上述电机可实现垂直爬升,全油门低空通场速度极快)
U-MINI飞控(由于原本该机是打算简单FPV的,所以安装了飞控,后来感觉对FPV兴趣不大,但飞控没拆,平时使用3D模式,也就是增稳模式)
BB响(滑翔机飞行时间没个谱,不能按时间计算,只能挂BB响)

网友:
上2216配4s

楼主:
又不拉货,2212 3s够了,哈哈。

网友A:
2212配5寸三页桨也能上4S。动力杠杠的

网友:
.漂亮,手动飞飞才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配5寸三页桨也能上4S。动力杠杠的

配哪种三寸桨,说一下具体品牌和型号吧。

网友:
飞得好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哪种三寸桨,说一下具体品牌和型号吧。

穿越机用的三页桨就ok。推荐5045 5050力道比较足

楼主:
说个品牌呗,同样是6040桨,我用过乾丰的灰色马刀桨,用过kingkong的穿越机桨,发现推力都不行,最后还是用KMP的桨推力大。改正一下是KMP不是KMC,KMC是自行车链条的品牌。

网友B:
飞场真好正适合无起落架。飞的悠闲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场真好正适合无起落架。飞的悠闲无压力

麦子刚收割,所以现在降落条件不好,以前有麦子的时候随便降落,现在只能降落在路边的草上,草大约不到一米宽,有十多米长,没风的情况下还凑合,风大就不太好降落,但净空条件不错。

网友(2017-10-19):
楼主是几级风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