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给使用化骨龙集成飞控的建议

楼主(2017-06-20):
装新机买了化骨龙的F4飞控,首块电降落的时候炸鸡。万万没想到就这么轻轻一炸,居然把主电源线焊盘给扯断了。当时也是郁闷,飞了这么多板子,撤掉主电源焊盘的情况还是头一次遇到。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跟别的板子比较薄的不是一点两点,下面是比较图片。
板子断裂跟我炸鸡也有一定关系,但是板子过薄导致强度不够绝对是主要原因。
跟HGL客服联系,以每小时为单位的龟速回复也就算了,最气人的是他们拒不承认是板子强度设计问题。说是我没有把电源线固定才导致扯断的。。。那你们卖之前也不提前说下啊,出事了才当事后诸葛亮。。。
还说炸鸡是没有质保的,话说哪有穿越不炸鸡的道理??那倒好,只要有质量问题你们都可以将责任推到炸鸡上去,那岂不是你们什么责任都不要承担??

算了,算是花钱买教训吧。也请大家买集成飞控的时候一定注意板子是否足够厚,是否结实,建议购买板子厚度在1.6mm以上的,1.2mm的就别买了,避免扯断一个焊盘导致整个飞控都报废的悲剧。

网友A:
呵呵 幸好客服不优惠不包邮 及时换控换店家

网友B:
薄成这个样子。。。。。店铺介绍上说可以过300A电流,可能吗?

网友:
300a直接烧断,有些电调大电流地方要堆锡或焊钢丝

网友C:
朋友炸废一块,我炸废两块,都不是特别暴力那种,作为穿越机来说绝对不合格,顺便求带分电板的飞控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幸好客服不优惠不包邮 及时换控换店家

哈哈 幸好你当初没买  否则后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成这个样子。。。。。店铺介绍上说可以过300A电流,可能吗?

反正用户也没法测,对于没诚信的商家1000A都感写!

网友D:
相信你一发帖子人家就会给你块新的了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薄成这个样子。。。。。店铺介绍上说可以过300A电流,可能吗?

技术上说,过电流能力跟环氧树脂层厚度没关系,本来这层就是用来绝缘的。
跟电流有关系的是铜箔的厚度。太厚的铜箔生产工艺比较困难价格高,一般都是线路不上阻焊后期堆焊锡增加过流能力的。

至于环氧树脂的厚度,一般正常厚度的环氧树脂(0.8mm-1.6mm)价格差不多,超薄板或者2.0mm以上加厚的板子价格才会需要额外加钱。
我手里的几块分电板量了一下都是1.6mm厚度,都属于正常厚度范围。如果HGL的F4板子确实厚度比较小可能需要厂家出来解释一下到底出于何种目的考量的。
是不是就是为了省钱?个人感觉意义不大省不了多少。

网友:
hgl买过一块f3,自费返修了一次,修回来装机后有个电机直接不转了,算了不折腾了,不敢买了。

网友F:
设计上应该用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上说,过电流能力跟环氧树脂层厚度没关系,本来这层就是用来绝缘的。
跟电流有关系的是铜箔的厚度。 ...

照片上也能看到折断处铜箔的厚度,也是那么薄薄一层,能过300A? 那我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你一发帖子人家就会给你块新的了事了

想多了,售后很任性的,有意思的是我给他们的差评都一个礼拜了都还没显示。。。

网友G:
再后也经不住炸!

经验就是这么炸出来的,然后你就会善待你的设备。

网友:
HGL F3和F4都有,板的做工确实很差,一分钱一分货吧。
目前F4上面也是一个5V的焊点脱落使用都要特别小心..............

其他还好。

网友:
我的hgl f3板子usb口掉了,从寄过去到最后寄回来用了一个半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后也经不住炸!

经验就是这么炸出来的,然后你就会善待你的设备。

这个焊盘在再怎么炸力都不会太大,毕竟是插头连接的,最多超过3kg的力插头与电池就会分离。化骨龙号称能承受10kg的拉力,呵呵。。

网友:
HGL买过一次集成分电 图传 到手 第一次试飞后 图传就用不了 返修来回运费自出不说还维修费50块,维修回来试飞一次又挂了。

网友:
这可能是穿越历史上最垃圾的飞控品牌吧...从F3到F4,就没有能用踏实的,售后还巨烂....真爱生命,远离HGL.....

网友:
手巧的应该能修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焊盘在再怎么炸力都不会太大,毕竟是插头连接的,最多超过3kg的力插头与电池就会分离。化骨龙号称能 ...

所以要自己想法固定 不要让它吃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照片上也能看到折断处铜箔的厚度,也是那么薄薄一层,能过300A? 那我就呵呵了

我到taobao上找了下,你的板子应该是F4 FLAME竞赛版。厂家标注参数是板厚1.2mm,铜箔3oz*6层。
如果铜箔参数属实的话,这个规格算很好了。中间4层如果都用来做动力电,局部瞬时电流过300A是有可能的。持续电流这么大当然是不可能的,厂家也没有标注持续电流。
我这个板子比较疑惑的地方是电调焊点太小了,这个地方的过流能力可能会有问题。
另外有个集成图传的F4,电调焊点看着比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要自己想法固定 不要让它吃力

按照他们10kg的说法完全不需要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到taobao上找了下,你的板子应该是F4 FLAME竞赛版。厂家标注参数是板厚1.2mm,铜箔3oz*6层。
如果铜箔 ...

就算理论瞬间能达到300A,那电流计受得了么,据我了解现在还有没有能承受300A的电流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他们10kg的说法完全不需要固定啊

你怎么知道拉力没有达到10kg?
高速撞地的瞬时加速度多少?电池重心到焊点的距离多少?落地后有没有自旋翻滚?对焊点的扭力与拉力的合力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知道拉力没有达到10kg?
高速撞地的瞬时加速度多少?电池重心到焊点的距离多少?落地后有没有自旋 ...

哥们想的很全面哈~
但是你忽略了一点,电池首先是通过插头与飞控连接的,首先受力的是插头,而插头公母头3KG时就会分离。
况且我还降落的时候炸的鸡,这个我在文中也有说明,这种情况没有你所说的那么大的加速度吧?

网友:
我以为HGL做工差已经是世人皆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哥们想的很全面哈~
但是你忽略了一点,电池首先是通过插头与飞控连接的,首先受力的是插头,而插头公母 ...

那你考虑扭力了吗?再大的扭力也不会让公母头分开 首先损坏的肯定是各焊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想的很全面哈~
但是你忽略了一点,电池首先是通过插头与飞控连接的,首先受力的是插头,而插头公母 ...

还有焊点是水平的,焊点附近5mm左右都会因为高温焊锡流入硬化,纵向拉扯时杠杆原理也会起作用

网友H:
如果客服态度不好就确实该批评, 不过掉焊盘确实和板的厚度无关,也和板的铜箔厚度关系不大, 炸鸡时不巧受劲了,电池甩出去时力量还是蛮大的。 比如我的图传天线座不知道被摔掉多少次了,那个看上去可比电源焊盘强壮多了。这个飞控我也有, 过流靠多层铜箔,焊盘都是有过孔的。看楼主的照片,也就是破相了,自己小修一下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到taobao上找了下,你的板子应该是F4 FLAME竞赛版。厂家标注参数是板厚1.2mm,铜箔3oz*6层。
如果铜箔 ...

对, 另一款叫 V5PRO , 集成图传的 , 电调焊点大得多 , 厚一点1.6mm ,
感觉好一点 ! 我有2片已装机爽飞 , 没什麼问题 , 可能还没暴力炸机 !!!

而 F4 FLAME , 事实上1.2是有点薄, 我只用过一片 , 还没暴力炸机 , 暂时都没有问题 !
而 电源线的处理问题, 我一直以来都很重视 , 尽量预算长一点点 , 电池接头结合后都会给电池扎带固定作保护 ,
这样可保障电池接头不易炸机鬆脫 , 更可以保障电池及分电板减少炸机意外拉扯的风险

网友:
这种电源焊盘突出来的设计确实不太好, 虽然设计师是好意, 可以让电源插头安装更简洁, 但是如果把插头直接焊接到板子上, 那就更容易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计上应该用通孔。

通孔有什么优点?

网友:
把插头焊在板子上,多厚都不行(夸张说),我之前用M牌的分电板炸鸡几次就断了。

网友F:
起码把铜皮不容易扯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客服态度不好就确实该批评, 不过掉焊盘确实和板的厚度无关,也和板的铜箔厚度关系不大, 炸鸡时不巧受 ...

请问如何修补??堆锡能把铜箔焊起来么?
话说电流计已经掉下来了,估计也是没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考虑扭力了吗?再大的扭力也不会让公母头分开 首先损坏的肯定是各焊点

我的电源插头不是直接焊在飞控上的,中间留有足够余量的电源线的,你说的扭力应该是不存在的吧?

网友:
我不是帮卖家说话,但我真心觉得PCB都不能受太大力。毕竟是胶水粘的。就算加上通孔也不会有太高的强度(化学沉积+电镀不可能有太高强度)。另外,瞬间碰撞产生的冲击非常大,不能仅从静态受力的情况来分析。建议楼主下次考虑一下如何为PCB分担冲击力,比如用尼龙扎带固定一下,纤维胶带粘一下。总之能吸收冲击的能量就行了。估计可以减少9成以上的冲击力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起码把铜皮不容易扯下来啊。

不懂.................................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修补??堆锡能把铜箔焊起来么?
话说电流计已经掉下来了,估计也是没救了吧?

这个电流计其实就是一个电阻,把电源线剪开,把电流计串进去,电线的一头直接焊板上的焊盘,这样飞控就能用了,但没有电流检测。再用一根细电线,一头接电流计靠电池的一端,一头接残存的焊盘,或用万用表找一个替代连接点,或让客服告诉你一个替代接入点争取修复电流检测。如果修复就用热缩管把电流检测套起来,做好防护不要再受力。

网友:
如果残存焊盘比较多,那就直接焊原位了,就更方便了。那个电阻看起来没坏。

网友:
HGL的做工不是一般的差,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买了个hgl的飞塔,还好还没大炸过。

我认为炸鸡导致焊点扯掉,要看情况,不一定就是做工的问题。炸鸡瞬间的冲击力,受力点的位置,都是很难判断的。
如果怀疑主焊点3kg的力都不到,你把没掉的那个焊点连上XT头和电池,在电池上逐渐加力往下拉,你看是XT头公母分离脱落还是焊点脱落。

质疑铜皮厚度的,靠眼神测量么?这个规格的板子如果给足足3OZ,算是很厚的了,但是换算出来厚度是多少呢?抱歉,单位是微米。但PCB都是这样的。

穿越机炸鸡概率大,而且炸的力量也大,各种可能都有。我自己现在休闲飞的小X8,都要在碳板上留一个嵌入XT30头的孔位,然后把XT30插进去用热熔胶抹结实。这样起码扯不到分电板焊点。

网友I:
我就想问下这个机架新手飞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流计其实就是一个电阻,把电源线剪开,把电流计串进去,电线的一头直接焊板上的焊盘,这样飞控就能 ...

感觉好复杂。。。我还是送人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想问下这个机架新手飞好飞吗?

好飞不好飞其实跟机架关系不大,参数调的好什么机架都好飞

网友:
楼主,你若是直接把电源线焊接在PCB就想一劳永逸,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PCB的铜片是非常薄的,根本不能受力,拉扯重一下就直接脱焊盘,如果主板发热的话更容易挣脱。电源线是非常容易受力的地方,就应该把电源线在机架上进行二次固定。

网友J:
看了帖和回复,发现题目应该是:血的教训!!!不建议使用化骨龙集成飞控

网友K:
帖标题和回复看了下,楼主,只要是炸机的从力学某个瞬间重心受力点来说,不管是碳纤(1mm~1.6mm厚度)还是PCB板(玻纤)都会损坏的,这个损坏的程度与地面的环境和炸机力度占的比例很大关系,主控电路板是脆软的部件的,要注意保护好,不能让它炸机时有太大的受力和瞬间的拉扯,瞬间的力是不可估计力的,有时真的会超出你的想像!主控毕竟坏了成本不低,不过经验都是在炸的成长起来的。话说回来,化骨龙的飞控还真的比其他某品牌价格还贵,这点我最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了帖和回复,发现题目应该是:血的教训!!!不建议使用化骨龙集成飞控

如果这样标题,就是直接黑别人的题目了,还是斯文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帖标题和回复看了下,楼主,只要是炸机的从力学某个瞬间重心受力点来说,不管是碳纤(1mm~1.6mm厚度)还是P ...

大兄弟,炸鸡有时力确实大,但是有电池插头泄力啊,最多也就3kg。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兄弟,炸鸡有时力确实大,但是有电池插头泄力啊,最多也就3kg。

这个很难说,我是学物理专业的,从整机的动能、重力势能以及电机炸机做功和地面撞点构成的合力,内部你说的电池插头的线跟PCB焊点受到多少牛力??只有3KG吗??的你做过测试??

网友L:
炸机坏自己的事,电池没绑紧G了怪飞控?电源线没打结固定怪飞控?轻轻一炸好意思说哦,自己不自重炸机挂别人,不现从自己的操作上找原因,多炸几次也不会有进步。

网友M:
我是新手。也是经常炸鸡的。不过 我都是去草长的很茂盛的地方去飞。虽然找飞机很辛苦 但是不会有炸鸡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很难说,我是学物理专业的,从整机的动能、重力势能以及电机炸机做功和地面撞点构成的合力,内部你说 ...

这么说你做过测试??你说你是物理专业的我根本不信,学理工科的拿的是数据说话,你的数据在哪?你都没验算数据跟我瞎掰个啥?

我说就3KG你怎么反驳我?你说的动能势能合力啥的具体是多少?照你这瞎掰套路,我还说我炸鸡能把地球炸个洞,你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炸机坏自己的事,电池没绑紧G了怪飞控?电源线没打结固定怪飞控?轻轻一炸好意思说哦,自己不自重炸机挂别 ...

你是化骨龙的托吧??
你这人挺有意思,上来啥不说先把三大屎盆子往自己都上一扣,还骂别人。
难道你家板子薄不是事实??
我炸不炸机,水平涨不涨管你什么事?你这种站在高处到处指别人不是的活该被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是新手。也是经常炸鸡的。不过 我都是去草长的很茂盛的地方去飞。虽然找飞机很辛苦 但是不会有炸鸡损失.
...

装个蜂鸣器呗,也就1块钱不到的事,有它寻机方便多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是化骨龙的托吧??
你这人挺有意思,上来啥不说先把三大屎盆子往自己都上一扣,还骂别人。
难道你家 ...

啊哈,只有钱没制过PCB的你就B呗。炸了B产品垃圾,你把手机折了骂厂商做得不结实试试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啊哈,只有钱没制过PCB的你就B呗。炸了B产品垃圾,你把手机折了骂厂商做得不结实试试看啊!

你丫语言和思维还挺具有跳跃性的嘛,你这托讲话太没逻辑性了,HGL也是瞎了眼了。跟你扯是不是要把宇宙上所有不合理的东西都给你讲一遍?
iphone6被折弯,没人喷?你个小小HGL还这么高的姿态,活该东西做不好!

网友N:
无论如何电源线固定好,还是对自己的口袋负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无论如何电源线固定好,还是对自己的口袋负责哦

固定电源线只能算辅助措施,绝不是推脱责任的理由。
就像出了车祸死人了,厂家讲你就不应该撞车,车子是在路上跑的,不是来撞的。
但正常人思维都是由于厂家安全设计没到位才会致死的,对不?
但现在这里有个怪风气就是,你活该出车祸,车子是在路上跑的,不是来撞的,你死了活该。。真是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从你断开的现象看这个是设计问题,不完全是PCB太薄的原因。
你仔细看一下是不是在你断开的地方有一排整齐 ...

知己啊!!终于有人站在专业角度说理了,所有回帖就服你!!!!!

网友P:
售后的态度是很关键的,遇到问题一味的推脱,让用户买单。
这样的责任心怎么去做出好的产品来?

网友Q:
这么来讲,板子的厚度和掉焊盘不是一回事,主要是没有过孔或都是铜皮附着力不足或是焊枪温度过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售后的态度是很关键的,遇到问题一味的推脱,让用户买单。
这样的责任心怎么去做出好的产品来?

是的,东西有问题不怕,售后好点客户也能接受。就怕产品和售后都垃圾的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么来讲,板子的厚度和掉焊盘不是一回事,主要是没有过孔或都是铜皮附着力不足或是焊枪温度过高造成的

注意看图,不是掉焊盘,是连接焊盘的pcb板整个断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O:
从你断开的现象看这个是设计问题,不完全是PCB太薄的原因。
你仔细看一下是不是在你断开的地方有一排整齐 ...

赞同这观点,做设计的不一定是玩模型的,他只从他专业角度来设计关你其他要求

网友R:
顶小八,产品有问题不要紧,最怕态度有问题!大家以后多注意这类商家!

网友:
学习了,以后选飞控电调不过分追求集成轻量化,不该省的地方就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这观点,做设计的不一定是玩模型的,他只从他专业角度来设计关你其他要求

感谢支持,重要的是他的设计中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稍有经验的人都不会犯这样的错,所以才给他不入流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R:
顶小八,产品有问题不要紧,最怕态度有问题!大家以后多注意这类商家!

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S:
我的cc3d直接从中间折了

网友T:
辛亏没买hgl的电调,要不直接自由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的cc3d直接从中间折了

很好奇你的cc3d怎么会从中间折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辛亏没买hgl的电调,要不直接自由落体……

飞控、电调最好还是买成熟大厂的比较安心

网友:
电源焊盘伸出来的那种,强度都不咋地,最好焊上线,再用扎带绑在底板上,让它吃力,这样比较牢固。不另外加固,多好的板子都受不了。不过只是降落就扯掉的,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奇你的cc3d怎么会从中间折断的

半空摔下来直接从中间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炸废一块,我炸废两块,都不是特别暴力那种,作为穿越机来说绝对不合格,顺便求带分电板的飞控推荐

matek F4 A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