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6遥控距离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6-21):
新做了条散货轮,拿湖边去放。不敢开远了,怕失控!用的2年前购置的MC6遥控器!现在有以下几个疑问求大神解答!
1:mc6遥控接收距离大约多少米?
2:接收距离是否会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而逐渐变短?
3:水面遥控距离是否比空中或者地面的遥控距离要短(听说水面信号干扰大)?

网友:
mc6这货空中能飞600到700左右,它的高频头带有一级功放,

网友:
价格实惠,量又足啊。

网友A:
在水里怕什么,又不是在天上飞的

网友B:
接收距离不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变短,除非有故障了。
水面遥控距离是要比空中短一些,目视范围内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水里怕什么,又不是在天上飞的

飘走了尸体都捡不到!更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距离不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变短,除非有故障了。
水面遥控距离是要比空中短一些,目视范围内应 ...

500米应该有吧?

网友:
500米你还能看见船吗?

网友:
只要看得到就可以遥控 我的是mc6b

网友:
玩船模型建议把模型控制在你的视线范围内,这样你才能看清楚航姿,也便于操控。M6控足够用。我玩船模型一般都用PCM制式,福特巴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