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18sz新控的问题

楼主(2017-06-21):
买的北 京双叶的行货,方向舵打到最上面和最下面刻度对不上,双叶说他们那也发现这样的问题,大家的18sz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操作发出的信号没有错好了,也没有谁飞飞机看着遥控器的啊!

网友A:
这个飞穿越先把油门行程当板拆掉,短行程油门飞穿越不是太舒服。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发问题吧

网友B:
不是什么大问题,无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大问题,无视就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如果是控有问题,可以退掉

网友:
看里面的软件,只要能很好的回中就ok

网友:
楼主难道是看着遥控器刻度起飞的?

网友:
到舵机行程里,看打杆上下到100%没有,谁没事看着刻度飞飞机

网友:
那刻度就是个装饰。。。。

网友:
就算是完美主义者都不会关心这个事情的,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A:
用了一年半了,楼主不说我都没发现!这个刻度只是个参考,不影响使用,楼主是不是重度强迫症患者啊,如果是建议把除中间那个长的刻度以外的刻度都刮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穿越先把油门行程当板拆掉,短行程油门飞穿越不是太舒服。

请问怎么拆 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一年半了,楼主不说我都没发现!这个刻度只是个参考,不影响使用,楼主是不是重度强迫症患者啊,如果是 ...

看起来别扭,以前的10c都没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拆 有图吗

不用什么图,把后盖打开就能看到油门那里有个小挡片,把挡片上两颗螺丝拧下来,挡片就下来了,记得拆完以后重新校准摇杆。把挡片留好,以后玩直机如果水平上去了说不定想要螺距短行程的时候再装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别扭,以前的10c都没这样的问题

别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什么图,把后盖打开就能看到油门那里有个小挡片,把挡片上两颗螺丝拧下来,挡片就下来了,记得拆完以 ...

再请问 futaba 行程 1100-1940 就是被这个挡板限制的?我一直以为是参数设置里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请问 futaba 行程 1100-1940 就是被这个挡板限制的?我一直以为是参数设置里限制的

不是挡板限制的,当重新校准完摇杆后,输出值和以前一样,只是摇杆行程变大了。意思就是之前是-100到+100,拆完后要校准完摇杆,依然是-100到+100。

网友:
楼主从摇杆的顶端的方向看看是不是对上了?
平时没人看着这个刻度飞飞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请问 futaba 行程 1100-1940 就是被这个挡板限制的?我一直以为是参数设置里限制的

futaba的行程和frsky不太一样,通过调节行程量能最大到+-140 这是对应的输出值能大于2000和小于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