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桐木,碳纤维,竹子那个强度和重量之比最大?

楼主(2017-06-21):
桐木棒,碳纤维杆,烧烤竹签,哪个强度和重量之比最大啊?也就是强度最大,重量最轻。

网友:
碳纤维,他属于复合材料,桐木,竹子是天然材料,碳纤维轻,强度大,但是做不到竹子那样有韧性,就是脆

网友:
肯定碳纤维啦,只不过我们平时用的假的碳纤维多。

楼主:
我买的碳纤维质量差别很大,有的很软,有的很硬。有的方管扭一段时间,就完全失去了抗扭的强度。

网友A:
你需要的可能是一种由碳片、芳纶、轻木片加环氧树脂有机组合起来的主梁。需要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可能是一种由碳片、芳纶、轻木片加环氧树脂有机组合起来的主梁。需要自己做的。

高手啊,这种材料我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2018-02-15):
当然是竹子又轻又结实。碳纤维很重的,比铅球还重,虽然很结实。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2018-04-05):
学习中,长知识了

网友:
这还用问呀

网友B(2018-11-28):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可能是一种由碳片、芳纶、轻木片加环氧树脂有机组合起来的主梁。需要自己做的。

由碳片、芳纶、轻木片加环氧树脂有机组合起来的主梁---- 听起来好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碳片、芳纶、轻木片加环氧树脂有机组合起来的主梁---- 听起来好专业啊
看看这本《现代模型飞机制作工艺》,有介绍的

网友:
碳纤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