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新控质量有问题

楼主(2017-06-21):
买的北 京双叶的行货,方向舵打到最上面和最下面刻度对不上,双叶说他们那也发现这样的问题,大家的18sz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兄弟 这个不用纠结 可能是印刷厂工艺精度不行  只要遥控器数据正常就行了

网友:
太在意细节你就输了

网友:
除非你是强迫症,不然可以忽略

网友:
你飞的时候还会有功夫低头看这个刻度么?

网友:
我的14SG没问题,和你换吧

网友:
台湾产的只能凑活用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无所谓,飞飞机的时候是看飞机

网友:
油门是短行程,当然到不了底

网友:
这个也纠结啊 这直机路不容易

网友:
我的刻度是对齐的,退了吧

网友:
只要中立点对齐就正常了,其余的刻度只是让你一眼能看出拨桿位置在哪

网友(2017-08-04):
不好就出要什么嫂子,加钱上18妹子,再不行就上28x,外场看片神器

网友:
中立点刻度对就够啦,油门不到底是因为设了短行程,升降么有点误差又如何。

网友(2017-09-16):
你的这个问题比我的要好一点

网友:
我的也是对不上
你看看油门对不上
升降那边那个就能对上

网友:
新手 的 纠结

网友:
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的是18mz

网友B: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C(2017-10-21):
傻不傻。。傻不傻。。这是直升机 3D 模式,油门 就是短一截的。。你要到底,拆开拿掉垫片 就行了, 记得油门要重新校准哦

网友D:
买高达 马克笔重新划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