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定速状态下,大螺距锁不住尾怎么办

楼主(2017-06-21):
单飞不容易,一直都是自己摸索,求各位大佬传授下经验,指导一下。锁尾舵机没问题,新换的565

网友:
你得说说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
锁不住尾,依次检查:
1、尾舵机力量,尾巴顺滑度
2、尾桨是否太小
3、转速是否太低。

网友:
一楼正解,每种陀螺仪调参方式均不同。

网友A:
提高转速试试

网友:
转速不够,不谢。而且螺距就不能猛打到底,再牛逼的舵机陀螺,猛打的话,都有可能跑尾。除非你极限转速,定速牛逼。

网友:
转速不够是一点     螺距太大也不行    还有参数调整 没调好

网友:
最好上视频加图片,这样分析问题透彻

网友B:
说说看是什么陀螺啊?如果用Vbar那调整螺距补偿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看是什么陀螺啊?如果用Vbar那调整螺距补偿就行啦。

K8陀螺仪

网友C:
集体螺距是不是太大了
定速百分比太高
转速太低
震动太大
电机扭力不够
尾巴行程太短
尾旋翼太小

网友D:
对,机型,大小桨规格,不锁尾的具体情况(锁不住还是尾巴抖)都说清楚,这样子就好查原因。一般这种情况先排除机械故障,再加大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转速试试

我还没买魔镜,不过油门我定的85。

网友E:
加大尾桨,提高转速是最有效的,上到2000转以上就很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尾桨,提高转速是最有效的,上到2000转以上就很硬了

450  用的69的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K8陀螺仪

那就好弄啦,和wVbar一样,在博士帽里找。有调整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尾桨,提高转速是最有效的,上到2000转以上就很硬了

62的碳纤尾桨,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好弄啦,和wVbar一样,在博士帽里找。有调整项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有没有教程链接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有没有教程链接什么的

看看这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红圈里面的22数字就是调整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机型,大小桨规格,不锁尾的具体情况(锁不住还是尾巴抖)都说清楚,这样子就好查原因。一般这种情况先 ...

450pro  62的碳纤尾桨   震动没超过一千,感度50,尾巴不抖,但是倒飞螺距大一点尾巴就会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体螺距是不是太大了
定速百分比太高
转速太低

450pro  用的62碳纤尾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红圈里面的22数字就是调整数据

对,应该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买魔镜,不过油门我定的85。

转速不低了,应该上了3000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应该是这种情况。

你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大螺距飞机掉转,尾巴跟着掉转肯定不行,提高转速,降低螺距,这样最好如果嫌不暴力应该多练练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调整一下试试

我现在不是用K8,在用新出的neuron,天天在调pid。楼主这种情况排除机械 供电因素,总是离不开感度原因,锁尾感度大了小了都可能,螺距补偿也是在调节感度,可以理解为一种临时补偿,还一种可能就是左右两个方向补偿没调好。个人理解,望大神指正。

网友:
我也是认为尾桨小,还有转速低。而转速低是由于大螺距造成的,进而可以想到是定速不好造成的,也可以理解电池,电机,电调等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直升机看着简单,入手玩起来名堂就多了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掉转引起的,无外呼就是减小螺距 ,提高转速,合理齿比,合理尾桨尺寸,软件上螺距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