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CAD文件导入雕刻软件内进行处理

楼主(2017-06-21):
最近入手了雕刻机想自己动手制作一些PCB或模件。使用CAD软件制作完后想把文件导入ARTCAM PRO软件进行处理雕刻,但就是不能把CAD文件导入,显示导入文件失败。请问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是文件或软件还需要什么设置才能导入。导入文件选项时己选择是CAD文件格式的了。求解决。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DXF格式试试

楼主:
就是用这种格式导入,但还是不能导入

网友A:
把CAD图转换成DXF格式的步骤如下:

使用AutoCAD打开需转换的CAD文件;

点击左上角"文件"选项卡,,在下拉菜单中点击"另存为";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文件类型"右侧的x3角,在下拉菜单中点击后缀名为"*.dxf"的选项;

选择保存位置,填写所需要的文件名,点击"保存"。

不同版本的AutoCAD提供DXF的版本不同,可选择现有软件可以打开的版本,方便将来使用。可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AD图转换成DXF格式的步骤如下:

使用AutoCAD打开需转换的CAD文件;

非常感谢,现在先试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2017-09-18):
中文目录,DX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