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云台更换GUC后

楼主(2017-06-21):
请教各位,大疆GH4云台更换GCU后,云台自检完成后,向机头左前方偏移45度以上,是怎么回事?用遥控器校准后,还是偏。如何将云台恢复与机头方向一致的正位?谢谢

网友:
我来占了道

网友A(2018-02-21):
这是不是也需要Y轴标定, 反正精灵3.  精灵4是必须要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也需要Y轴标定, 反正精灵3.  精灵4是必须要标定的。

您说的Y轴标定怎么操作呢?

网友A:
通过软件来校正中位,

楼主(2018-03-27):
引用 网友A:
通过软件来校正中位,

兄弟,找不到软件的,调参软件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