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有不错的滑翔效果,请问展弦比最小多大?

楼主(2017-06-21):
如题,想把翼展加大,不知道加多大合适。又不想重量增加太多。
如果要滑翔效果好,那么展弦比最小多大啊?最佳多大啊?

网友A:
应该越大越好,大了升力大,翻滚性能变差, 翼载荷不能太大.

网友B:
没特别固定的值,经验来看,展弦比大约在翼展比翼根弦长5:1以上大范围浮动。一般机翼很少有标准长方形的,翼根翼梢弦长不同,展弦比都是分段的。

网友C:
在你能解决的强度和重量问题后,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