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雷虎e550三桨版套机这款飞机怎么样?

楼主(2017-06-21):
如题,观望了一阵子了,有点想入手

楼主:
最近看雷虎旗舰店搞活动,感觉还怪划算哩,请玩过的模友说说机子怎么样?

网友:
有没有配件?

楼主:
配件他们说不用担心

网友:
看nick大师飞的有问题不 哈哈 雷虎肯定是好飞机

网友:
雷虎,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件他们说不用担心

那应该没什么了,老牌子,原来的机型都好,应该不会有退步

网友:
拉倒吧,配件肯定不充足。

网友:
现在雷虎航空类模型,主要是做国外市场,国内的配件都是国外市场销售剩下的。而且生产线很多都已经停止了。。。就拿雷虎E700举例,现在配件不容乐观,而且最近一次生产线都是15年底,16年初的样子。大部分配件,都直接运往国外了,国内少的可怜。尾管就个位数库存。。。。

网友:
雷虎配置的确很好!可是销售不行,没配件了,现在活动,可能是在清库存量,注意配件了。。

网友:
xl520不买,买这个,贪小便宜吃大亏。我不怀疑台湾产品的质量,可是配件贵少的确是大问题。如果八匹马拉不住,最好打听一下到底停产没有,不过一般成熟机型降价都是为了给新版本让路。如果外国销量不错,国内配件也不是大问题,奇摩什么的可以fan qiang,顺丰台湾到内地也没有韩国到中国贵40每kg可以打住。

网友:
我在台灣我都不敢買了
買來收藏還行
想當正規軍來飛還是算了吧

网友:
我有一台 还不错 手感很好 配件都有 头尾都通用r30 x50

网友:
E550结构不是很适合暴力3D。

网友:
楼主听我一句劝,别买

网友A:
第一三桨的桨是两桨的桨,我没见过这样的设计,第二用了三桨还是原来那个小的可怜的尾桨,第三电池仓一般5200放不下,第四电机设计不好,动力不大但是估计比较省电,第五完成机并没有完成的意思,你还是要自己调机,虽然3000多点不贵,但是买回来除了三桨和头给x50以外没啥用。我是改了600,正在凑零件。。。改的电机还在人家那里没寄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三桨的桨是两桨的桨,我没见过这样的设计,第二用了三桨还是原来那个小的可怜的尾桨,第三电池仓一般52 ...

不知道为什么550 没人出三尾桨(除了YT)
550这个机身偏向3C。用了将近10年了。有问题的机身是用不了这么久的。(LOGO的机身用的时间更长些)
如果普通飞,550很好飞,暴力飞肯定不行。
我飞过一阵旧版550(现在停飞了),飞航线感觉相当舒服。用的futaba电装,没用雷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550 没人出三尾桨(除了YT)
550这个机身偏向3C。用了将近10年了。有问题的机身是用不了这 ...

对,还有舵机的事。。。自己说明书都说想暴力爽飞建议更换高压舵机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前辈的回复,暂时决定先不买了

网友:
这机子可以买的 配件还有很多 ,不过推荐xl520 很便宜 配件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