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半自稳开始不抖,飞几分钟后就开始抖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21):
F3飞控,半自稳开始不抖,飞几分钟后就开始抖动,怎么回事?最近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手动没事,诸位大神,帮分析?

网友A:
飞控的外循环参数小了,刚开始飞,电池有力,半自稳用到外循环参数,手动只用到内循环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压降低 导致这个现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外循环参数小了,刚开始飞,电池有力,半自稳用到外循环参数,手动只用到内循环

之前飞着也没出现这个情况啊!没有调参啊!再者,外循环参数怎么调

网友:
还真不知道穿越机会抖,是不是回收时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飞着也没出现这个情况啊!没有调参啊!再者,外循环参数怎么调

半自稳的pid调高,特别是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