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搞个无线模拟器,DSM版本

楼主(2017-06-21):
之前玩模拟器拖根线实在很无语,华坑的USB插头还在后面,及其不顺手
现在好了
感谢isjfk的帖子
上图吧,简单明了,应该都能看懂。

网友A:
最近这款无线模拟器很火

楼主:
其实很简单的,就接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款无线模拟器很火

这款确实不错的。

网友B:
不错不错。这个焊起来容易多了,我那个焊的肝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这个焊起来容易多了,我那个焊的肝疼

还是参考你的帖子,再次感谢。
昨晚飞了一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C:
这个怎么设置啊?线连正常但DSM连接直接信号乱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设置啊?线连正常但DSM连接直接信号乱跳啊

我的正常没问题,你可以先试试有线连接都配置正常了,再试通过dsm,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谢谢分享

我也觉得不错,呵呵,我指的是你的头像,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设置啊?线连正常但DSM连接直接信号乱跳啊

看看你的模式是不是选的DSM?长按模式选择按钮切换

网友:
求购买地址

楼主(2017-07-21):
无线模拟器 V2

网友E:
有人碰到过链接后,摇杆都是乱的情况么?我dsm模式,连接上是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碰到过链接后,摇杆都是乱的情况么?我dsm模式,连接上是乱的

在liftoff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