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出去玩,电池怎么放车里才安全?

楼主(2017-06-21):
有时候不是到了地方就能飞,经常是需要停车后先去办一些事情才能继续开车去飞场,大家都知道夏天车子里面很热,锂
电池
放里面不安全,为此我
遥控器
都是使用镍氢电池,但动力电池没办法,我只能背个包随身带着,走到哪背到哪,电池又重,怎么办?

网友A:
没事的,还没听说过电池晒着火的,放在后备箱里,最好估计也就五六十度,具体没测过,楼主有条件可以测测后备箱里最高能到多少度。

网友B:
打火机 会爆

网友C:
搞18650的电包。只带少量电池,用铁盒子装起来。

网友D:
弄个吃电池保护盒 ~防爆防火

网友E:
防火电池盒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239

网友F:
搞个铁盒做好绝缘放后备箱,没问题的

网友G:
不仅电池不能放车里,飞机也不能放车里,热熔胶会融化,

网友H:
电池放铁皮盒里放后备箱不会有事的。你见过过你后备箱里的塑料车灯夏天会被考化吗?后备箱里的温度远低于驾驶室里的。

网友:
防爆带 防爆箱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铁盒子有什么用?
防爆,至少不会把车烧了

网友J:
电池防爆箱,防爆袋。不过夏天最好不要长时间把电池放在车里~

网友K(2017-08-18):
9楼正解。夏天车后备箱没那么热,我的气烙铁都没事

网友L:
参考小时候卖冰棍的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