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塔电调中各个指标的含义

楼主(2017-06-21):
特别是第一列的3个指标是什么含义?现在飞机电压一底就会自动降落,不知道跟电调里哪个参数有关。如果能所有的都解释一遍,那感激不尽!

网友A:
电调低电压保护。一般出线在3S。。。电调内部默认3V前后是强制停机。。所以3S你飞到停机电机也没什么过放。但是4S可以飞到电池报废电调都不保护。。。

以前研究过。貌似3S下的低电压保护是强制性的。。无法从软件取消。。不过也是好事。保护电池。

网友:
启动电压              电机正反向OR3D模式               PPM信号最低点                         电机报警音量

网友A:
第一列第二个是一个电机闭环什么的选项。不要动。。。第三个是低转速也就是赌转保护,必须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列第二个是一个电机闭环什么的选项。不要动。。。第三个是低转速也就是赌转保护,必须打开。。

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低电压保护。一般出线在3S。。。电调内部默认3V前后是强制停机。。所以3S你飞到停机电机也没什么过放。 ...

我是2s 电池,强制降落后测电池电压6.8v , 不过不太平衡,最低的一个电芯是3.2v 多。感觉如果动作大一点瞬时电压到这个值从而低电压保护的话,可能飞一小会就不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