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21):
K8通电后 自检好了 准备开始调螺距 遥控摇杆都没有碰 比如我现在在调最低油门时的螺距 调好了螺距后
舵机
总是会移动 有时候十字盘往左 有时候往右 或者往前 导致螺距产生变化 搞得不是道现在螺距到底是几度 机子放在平整桌面 没有动 遥控也没有动的 怎么回事

网友A:
要插上数据线,打开陀螺仪软件再调

网友B:
机身不动,十字盘不应该动的,拔电重新来,如果十字盘还是动应该考虑一下舵机的问题了。

网友C:
那是你自动微调了

网友D:
要进入调参软件,选择安装模式的。不是开机自检后在遥控器上调的。
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网友E:
K8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K8都这样!
差不多 我的有时候也这样 上天就没事了

网友F(2017-07-21):
我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