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剑e36的轴问题,改成轴承式的,再也不用担心断轴和高温了。

楼主(2017-06-21):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利剑e36这船暴力容易短轴,断轴的原因是原厂的轴是锡焊接的高温融化就会导致软硬轴分离从而断轴掉桨损失惨重。高温的原因是轴的精度相对较差和铜套的摩擦巨大从而发热也很大。想换一体轴又没有合适的只能动手改老鼠尾,好在老鼠尾内径是8mm的刚好有外径8mm内径4.76的轴承于是便换上了轴承,软轴也可以用一体的4.76软轴了,一举两得,减小了摩擦降低了发热轴也能使用通用的高精度软轴了从此断轴说拜拜,可以暴力爽玩了。

但是有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老鼠尾里面原有的铜套非常难拆出来,锤了很久险些报废了老鼠尾,各位有什么好的法子可以分享出来!!!
下面是更换安装轴承视频

?spm=a2h3j.8428770.3416059.1&qq-pf-to=pcqq.group

网友A:
原厂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垃圾货

所以要改

网友B:
只有改4.76插接轴才能避免断轴掉浆。。一体轴照样要掉。。

网友:
轴承连接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改4.76插接轴才能避免断轴掉浆。。一体轴照样要掉。。

接插的这个轴承卡不住!

网友(2018-09-04):
楼主的这种锥形桨插哪里买的?

网友C(2021-04-20):
6mm的轴承?哪儿搞得到?

网友D(2021-09-09):
我的E36漏水现在怀疑是从老鼠尾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mm的轴承?哪儿搞得到?

不是6的,是外径7.938几的,内径4.762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E36漏水现在怀疑是从老鼠尾漏的。

从老鼠尾进水的可能性很小呢

网友:
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地方能进水了。

网友:
在水里跑不起来。一加油就听到呼啦呼啦的声音。感觉是轴坏了。拆开轴也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