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在用B3的吗?

楼主(2017-06-23):
有个模友,买了个11.1V 800mAh的电池,结果用B3充电,充鼓包了,说B3不能平衡电压,所以才会充鼓包,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B3正规充电器是不会这样的 至少我们B3还没有出现过一起类似楼主电池的~

网友A:
八成是充满电长时间不用放鼓包了,或者是哪一次飞的时间太长,电池过放鼓包了。第一种可能性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没用过。也不敢用太便宜的充电器

网友:
不是还有没有,而是刚入了B3,昨天到手就充电了。从11.3V充了俩小时到11.6V,电池还没有温度呢。估计你这是电池早有问题了。

网友:
另外,楼主的“充鼓包”了是什么概念。
是充电时充着充着就鼓包了,还是发现用了一段时间电池鼓包了?

网友:
鼓包是过放造成的。

这种充电器正品的效果很好,就是慢。如不放心可以充完后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