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舵机飞多少起落后开始抖舵

楼主(2017-06-22):
早上飞550X ,拿着飞机放起飞地点,我去,有个斜盘舵机抖的好性感。新春版550X,,才买3个月吧,全部原厂,飞了大概200起落,是不是舵机到寿命了,要换了?还能将就用吗?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天线摩擦碳纤维板了,固定好天线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齿轮有虛位了

网友:
300多起落的kst都没毛病

网友:
楼主说的好性感是怎么样的,能发个视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齿轮有虛位了

虚位 早就有了,以为质量能比 D牌好点,飞飞都那死样,虚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天线摩擦碳纤维板了,固定好天线试试!

没有碰碳板

网友:
抖舵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的接收机问题还有当时那个地方好像有信号干扰。后来我换了接收机还有离开那个有干扰的地方后一切正常了。舵机有虚位应该是正常情况,我的舵机已经服役有600起落,虚位一直有,但是我一直在飞,过去我有过这种强迫症,稍微有点间隙就心里有阴影,其实现在想想都是多余的,舵机没有那么娇嫩,放心使用吧兄弟。别再花冤枉钱了,把钱存起来买新款

网友(2017-07-30):
是舵机里的电位器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