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學問?問?433MHz增程發射器可遠離遙控安裝嗎?

楼主(2017-06-22):
看見模友將 433MHz 增程發射器安放十呎外的接收机上都可工作;是可種原理?請指教!

网友A:
LS正解啊。

网友B:
遥控器_2.4g接收机_433发射机_433接收机

网友C:
中将正解

网友D:
拉远了效果才会好,433对图传接收有些影响,用转发模式丢远点可以选一个好位置,布置更灵活

网友E:
PWM转发,接收机的输出给433发射提供信号,433发射架到三脚架上面,改成苗子天线,放在制高点上,1W功率控制距离20KM没有问题。

楼主:
謝謝大家給力回复明白多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