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罗520的若干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7-06-22):
近期BANGGOOD上特价,从700纽纸降到580不错的价格, 几个问题
1), 原厂不改的情况下支持550MM的翼吗?还是最多到 515? 520呢?
2), 标陀可以直装吗?
3), 如果要改550MM翼的话,有改装套件吗?改装套件有黄色尾管吗?
4), 对与象我一样的天残手乱用螺距, 直齿会蹦吗? 以前KDS550没炸也蹦,
但斜齿的就没试过

网友A:
1,不改只能用515,520桨。改装套件也就一百多块,不贵。
2,斜盘只能用中舵,锁尾建议用标舵(中舵也可装)
3,荧光绿的550尾管好像没有
4,520的大齿盘特别厚,全CNC加工的,炸鸡都很难扫齿。

网友B:
楼上回答很全面,补充几点。
不推荐改550桨,几点原因: 1. 电调受不了容易保护,如果天气很好不热可以忽略本条
2. 飞机过于轻造成灵敏有余,稳定不足,在各种需要急停的动作上停不住,总体手感太飘
3. 550桨,尾拉杆,尾撑,尾管等要比520的略贵一点点
4. 550需要更大的电池支持, 520飞4000电合适, 550最好飞5200的电。 而国内体型合适的大概就是花牌石墨烯和男爵长版的。 国外不清楚

网友C:
补充一点,怕扫齿轮可以换logo 600 人字齿

网友D:
升级斜齿好像已经出了

网友E(2018-11-04):
扫不了 放心飞就是了!~ 改550 用120电调 骚的一逼!· 身边有模友改了 看着不错!

网友F:
还需要改吗,直接xl550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