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看看用哪一种滑轨做钻洗精度高 修表用谢谢

楼主(2017-06-22):
用15mm滑轨不开槽直接打眼固定行吗  ?用无动力无动力主轴  还是电主轴好  那种精度高一点  先谢谢了

网友:
有条件还是铣槽固定效果好。无动力主轴选择多点,电主轴大多都是自制或自己改装的,自己有能力做,小机需要雕和铣,无动力主轴可以通过调整带轮实现调速并改变扭矩更灵活些。
主轴的精度在于主轴本身,两种结构影响不大。

网友:
立柱不错,看楼主佳作。

网友:
修表设备是专用的高精密,贵价货,自己是做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