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 I 10这个控有用的吗?我的打油门杆老碰副翼

楼主(2017-06-22):
我是去年在实体模型店买了这控,回来没飞真机一直飞凤凰模拟器。我是右手油门。发现当我起飞推油门杆时(尤其在控的微调或舵量菜单里)能明显看到我明明直着推油门,但,副翼的光条也是跟着动!你油门杆推的越快副翼动的越厉害。导致,飞机起飞是歪的,且,我在飞的过程中老是调整副翼和飞机的姿态。但,你推油门推的越慢干扰就越小。有时,当你快速给或收油门时,油门杆在最上或最下时看通过舵量或微调菜单看出,副翼的光条不居中,但,数值是0

网友A:
老毛病了  你升级固件到最新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毛病了  你升级固件到最新试试吧

我自己是个新手怎么升级?我这个是电位器坏了吗?我也没开什么混控。

网友:
看到楼主头像,想起邓丽君,话说天底下长相这么出众,唱歌这么好的,我最中意她。可惜挂得太早,生得太早。

网友:
你校准下遥控器啊!校准后看看还动不

网友B:
楼主您好!我用富斯9,不知你这情况是以前就出现,还是现在才出现?我玩模拟都是用固定翼模式玩,因为直升机模式是油门、副翼、升降、螺距一起连动的,调不好的话,模拟器里的直升机、固定翼都不好飞,后来发现用固定翼模式玩,一点也不影响,就一直用固定翼模式玩模拟器,在真正飞行的时候飞450直升机就必须用直升机模式了,一推油门,副翼、螺距、升降三个舵机一起动,十字盘就水平上或下运动,供你参考。

网友:
估计设置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打算拿买的店里让他们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用富斯9,不知你这情况是以前就出现,还是现在才出现?我玩模拟都是用固定翼模式玩,因为直升 ...

我是新手,刚飞凤凰时什么都不懂,可能那时也是乱动。但,自己不知道。直机模式与固定翼模式是怎么选择和切换的??我的I10 控是很多数字代表每款模型!我就建议了两个数字1与2。1号模型是固定翼(然后把副翼、两个副翼、襟翼、俩襟翼全打勾)2号才是直机(里边就是选什么斜盘的种类)。我一只都是用的模型1号啊??

网友:
没用过富斯i10,找店家看下了,或许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