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脑2尾参数调节优化步骤

楼主(2017-06-22):
最近一直在调试Q3上新装的金脑2,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一篇系统的教程,调整参数全靠各种瞎猜,锁尾的效果一直不尽人意,最终在helifreak上找到两篇文章比较详细的讲解了PID的作用和调整优化方法,所以一鼓作气翻译出来,方便和我一样的新手外场调参。

原文在这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帖子的技术性还是很高的。
https://www.helifreak.com/showpost.php?p=6241959&postcount=9
https://www.helifreak.com/showth ... =linear#post4191876

下面开始正文:

名词解释

P增益(比例增益)是摇杆输入的校正强度。值越高,它对输入反应越快(尾巴指向正确方向的速度就越快),但太高的P增益会产生尾部振荡。

I增益(积分增益)是一个时间的积分值,它控制尾巴角度逐渐逼近精确值。值越高,尾巴就锁定的越硬。但过高的值会在硬停止过程中产生一些反弹,或是在悬停中产生缓慢的摇摆(或两者都有)。

D增益(微分增益)会影响尾巴的停止动作,它控制尾巴的刹车平滑或剧烈。

在设置中,这三个值将会互相影响,且会受到机型、转速、风速甚至天气的影响,所以很可能最终的优化结果是没有什么规律的。

优化的方法

我们从金脑的默认设置开始。

1.在“设置向导”中将飞行样式设置为3D,以便获得一个基本通用的飞行模式和速度。如果您要飞“硬核3D”,则需要在该模式重新调整。

2.将三个“设定模式”全部设置成3D,一个作为稳定的环境;另外两个可以用于在调整参数时使用两种不同的设置。

3.提高P增益(比例增益),直到悬停时尾部开始振荡。

4.将比例增益减少1/3(当前设置x 0.66 =新设置)。

5.继续减小比例增益,直到在高速前进中听不到尾部振荡的声音。这时,尾巴的锁定能力将会很低,后面再进行调整。

6.轻推或拉螺距摇杆,让直升机平稳的爬升和下降。降低I增益(积分增益),直到直升机爬升和下降时,会有轻微的尾巴晃动。 然后少许增加I增益,直到爬升和下降过程中尾巴的摇摆被消除。

7.在中速或快速的向前飞行的同时进行左/右自旋。最初,由于积分增益太低,左自旋的航线和右自旋的航线飞行将出现明显的不一致。逐步增加I增益(积分增益),直到直升机能够在快速向前飞行中完成一致的左/右自旋动作。

8.返回增加P增益(比例增益),直到尾巴在快进前进时出现振荡,然后略微回调消除振荡。

9.重复步骤6至8,重新检查P增益和I增益的关系,直到尾部足够灵敏为止。

10.D增益(微分增益)用于调整尾巴如何从自旋中停止。在调整此增益时,要注意当将摇杆回到中心位置时不能振荡。如果从满舵位置直接松手,摇杆将会在弹簧的作用下弹回中点并产生振荡,则直升机尾部也会产生振荡误导参数的设置。请有意识的努力,快速而平稳地将摇杆推回中点,或者将尾巴死区增加到4.0-5.0。

11.进行快速的左/右自旋悬停,然后快速平稳地回中方向摇杆。减少D增益(微分增益),直到尾巴出现反弹为止。根据主旋翼旋转方向,右或左反弹将大于另一个。这里,我们只关心两个反弹的较小者。较大的反弹先不要去管,稍后将进行调整。稍微增加D增益,直到两个反弹的较小者被消除。此时尾巴应该能够从快速自旋动作中突然停止。如果这个现象很难观察,可以适当减少尾旋翼转速,但请注意在恢复尾旋翼转速后重新检查尾部的停止动作。

12.增加“尾部左右自旋对称性”选项(Tail Asymmetry),直到较大的反弹被尽可能地消除或减小。尾桨推力、尾旋转速度、D增益和尾部左右自旋对称性之间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尾桨的推力有限,只能使一定速度以内的自旋急停。如果您发现将“尾部左右自旋对称性”选项(Tail Asymmetry)设置为最大值仍不能消除所有较大的反弹,请降低尾旋翼旋转速度,并重新检查步骤11和12。另一个解决方案是通过增加尾旋翼尺寸加大推力。如果您增加尾翼大小,则所有步骤都需要重复。

13.将螺距摇杆打到底,让直升机猛烈的爬升和下降,并且调整集体螺距预补偿去除在高速爬升和下降期间的尾巴摇摆。

我没有涵盖循环螺距预补偿,因为我没有改变这个设置。

网友:
头一次知道调试这么复杂,学习了。

网友:
好复杂!!!
金脑这么麻烦的话。。还是去用MB好了,可以什么都不想。。。

楼主:
这是最优化参数,其实默认的值随便调调也能用

网友:
BRAIN2 可以用3個通道去微調很多设置.   我至今已經用上6個BRAIN2 了....
國內就是沒人知道, 這真的是好東西

网友:
还是MB省心~

网友A:
好东西 ,P控制力度 I控制惯性 D控制回弹, 了解PID机制后很多东西都会调了

网友:
讲得很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P控制力度 I控制惯性 D控制回弹, 了解PID机制后很多东西都会调了

没错,知道一点原理的话看到尾巴的状态就能猜到要调什么参数了。

网友B:
还是mb简单 这玩意太复杂了 垃圾的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mb简单 这玩意太复杂了 垃圾的一笔

真便宜了给我来一打。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这段时间入了个neuron,天天pid,总调不好,人都昏了,看了楼主的帖,再调,感觉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尾巴终于调顺手了些。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vbar博士帽里面的直接搬过来就好了,vbar默认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vbar博士帽里面的直接搬过来就好了,vbar默认就很好了

有用就好,其实金脑2的默认参数已经很好了

网友D:
最终怎么样呀?尾巴锁的好吗?同是Q3

网友:
终于明白什么是P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终怎么样呀?尾巴锁的好吗?同是Q3

我的问题看来不在参数上,q3自带的380桨用花牌2520和x3的尾桨好像比较吃力,现在换回360桨,再试试。
但是按这个步骤调式上肯定是有效的,我380桨调过后虽然不到完美,但比默认参数还是锁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帖
樓主辛苦了

感谢p大关注,调金脑借鉴了很多你的帖子,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p大关注,调金脑借鉴了很多你的帖子,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出

樓主太客氣了
我也還在學習中
大家互相研究分享

Patrick

网友F(2018-03-18):
楼主,想问一下,金脑2是不是有自稳功能?就像四轴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问一下,金脑2是不是有自稳功能?就像四轴那样~

有,自平,但是很难定住,会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自平,但是很难定住,会漂

哦哦,意思就是自平模式打躲以后会自动回中是吧。飘不要紧。我有四轴的飞行经验。
主要是没有回中实在是玩不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哦哦,意思就是自平模式打躲以后会自动回中是吧。飘不要紧。我有四轴的飞行经验。
主要是没有回中实在是 ...

是的
但是先決條件震動一定要抑制很好
所以使用自平前
務必先行用電腦版進行震動分析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但是先決條件震動一定要抑制很好
所以使用自平前

感谢,我置换一套陀螺仪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哦,意思就是自平模式打躲以后会自动回中是吧。飘不要紧。我有四轴的飞行经验。
主要是没有回中实在是 ...

类似的效果,抢舵,飞多了改3d就难了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的效果,抢舵,飞多了改3d就难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19-07-24):
小手一抖,积分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