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抖舵乱跳

楼主(2017-06-22):
华科尔D10遥控器连接模拟器时常乱跳,各位用D10有同样现象吗??   什么原因??

网友A:
才遇到过这个问题(之前一直正常使用,后来就偶尔乱跳,然后用了几次就彻底乱跳了)。。。。。买了三个加密狗,重装模拟器都没有解决,D10 和futaba都有问题。。。。。。。。。最后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发现是线里面断了一根。。。。。非常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遇到过这个问题(之前一直正常使用,后来就偶尔乱跳,然后用了几次就彻底乱跳了)。。。。。买了三个加密 ...

我也换了加密狗没有用,还换了狗线。   你的意思是模拟器接口里面的线坏掉了?

网友:
我的用无线模拟器才会乱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换了加密狗没有用,还换了狗线。   你的意思是模拟器接口里面的线坏掉了?

我是那个连接线插头的地方里面的线断了(靠近遥控器的一端,经常扭过去扭过来的),如果线没问题,你看你有没有用USB集线器,或者USB,或者插头,看看有没有哪里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那个连接线插头的地方里面的线断了(靠近遥控器的一端,经常扭过去扭过来的),如果线没问题,你看你有 ...

我估计我的也是狗线那里坏掉了,D10平放的时候会戳到。  不巧的是我两根都坏了。   你是用万用表搭到插头上测速的?
USB集线器,或者USB,或者插头,看看有没有哪里接触不好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有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那个连接线插头的地方里面的线断了(靠近遥控器的一端,经常扭过去扭过来的),如果线没问题,你看你有 ...

我测了狗线的头是通的.你是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就是找不到哪里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