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X8全速飞行 会掉高

楼主(2017-06-22):
四轴X8(A2飞控-动力4014  400kv -1552折叠桨)全速飞行,刹车后 ,会掉高 ,实测IOSD数据示高度25米,全速往前飞 ,俯仰杆回中,飞行器掉高5米 ,3秒后,自动上升到25米 。请教各位模友    这是到底是哪里问题?飞控问题?电话联系过大疆   说是感度姿态感度问题,我从140调到170   试了一下  还是一样..............

网友A:
正常,掉高说明买到真a2,不掉才不正常,下桨影响气压计了,中心板密封或导流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掉高说明买到真a2,不掉才不正常,下桨影响气压计了,中心板密封或导流会改善

如何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掉高说明买到真a2,不掉才不正常,下桨影响气压计了,中心板密封或导流会改善

见过国外的四轴X8下桨大,上桨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掉高说明买到真a2,不掉才不正常,下桨影响气压计了,中心板密封或导流会改善

专业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掉高说明买到真a2,不掉才不正常,下桨影响气压计了,中心板密封或导流会改善

看过国外的四轴八桨,下桨大,上桨小。还没试过我现在把上下桨的距离拉到10cm左右了。这样有帮助提升续航时间过拉力吗??

网友A:
看你imu的位置,装在正前方无遮挡

首先,A2对x8的支持就这个样子,2楼说的很清楚了,中心板密封或导流。四个解决办法

1.无视啦,反正是玩玩,无甚影响

2.就是说,把中心板密封起来,不让气流吹进去干扰。

3.实在没条件密封或不好密封,就做导流,用东西把气流导走,不直接影响气压计。

4.或者就换飞控,如n3,设计的时候气压计就做过防风处理,气压计有海绵防风,会好很多。

网友:
见过很多装a2的x8,很正常,安装很重要

网友:
用海绵把气压计的小孔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imu的位置,装在正前方无遮挡

首先,A2对x8的支持就这个样子,2楼说的很清楚了,中心板密封或导流。 ...

可以发几张密封或导流IMU的图片看看吗?

网友B:
这个起飞重量续航时间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起飞重量续航时间多少啊

起飞重量8.2KG,旧的格式16000电池 6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8.2KG,旧的格式16000电池 6分钟

8.2是挂载了云台这些吗?16000的电池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是挂载了云台这些吗?16000的电池是吧。

空机4.6KG,负载1.5KG,格式16000电池2.1KG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机4.6KG,负载1.5KG,格式16000电池2.1KG

续航的确有点短了,好像是tm4014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航的确有点短了,好像是tm4014电机吗?

旧的格式电池,新的应该8分钟左右。21.7V降落,回压22.8V。

网友:
才6分钟??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