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3植保版飞控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6-23):
       根据用户说明飞控必须有独立电源,否则就无法记录断药点。各位用N3植保版的大神是不是都是独立给飞控供电的?如果是独立给飞控供电那动力电源的低电压报警怎么办?BB响?

网友:
有个断电续喷的装置 拔掉电源 可以给飞控供电 大概是1分钟的样子 超过就断电了 也就是换电需要块

网友:
断电就无法断点续喷了,这是这个飞控设计的原因,除非你独立供电

网友(2017-08-10):
有断电记忆模块的,两佰多块钱,动力电断电后可继续给飞控供电两分钟,换电池的时间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