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不需要你是手工帝,成都船长手把手教你做一只遥控鸭子去戏水!

楼主(2017-06-23):
夏日炎炎,不需要你是手工帝,成都船长手把手教你做一只遥控鸭子去戏水!
每次组织成都爱好者航模群群友去玩船,都会遇到湖里一群群鸭子跑来跑去,用船去追很难追上,也无法混进鸭群,于是萌生了做一只遥控鸭子的念头,还好论坛上有不少之前模友制作遥控鸭子的帖子,学习了几位做的好的,自己构思了下,决定做一只改造量最小的遥控鸭子,这样比较有利于普及。
于是,在购买鸭子和选备设备到位后,花了2天时间,就做好了这2只遥控鸭子。
说实话,不敢说做的多好,但是是利用最普及的设备材料,最简单的改造办法,短时间内完成,非常适合新手制作普及。

楼主:
这里先加上一些我群之前的一些活动链接:
2016.03.06 成都船模爱好者齐聚西南交大镜湖,21楼新加视频

2016.04.17 成都爱好者航模群,升仙湖,2个船友4条船,多图杀猫

2016.05.08,成都爱好者航模群,温江公园,3D打印和改装电调是亮点!!40楼新增视频

2016.05.26,成都爱好者航模群,升仙湖公园,27楼,集体大合照

2016.11.20,成都爱好者航模群群友,再次齐聚升仙湖,再次启航!

2016.11.26,成都爱好者航模群群友,温江碧落湖。10楼放毒照慎入!

2016.12.18 成都爱好者航模群群友,温江碧落湖,浮动码头是看点!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246940&extra=

2017.02.02 成都爱好者航模群,温江碧螺湖新年第一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252433&extra=

2017.04.04 成都航模爱好者群 船长们的清明假日活动

2017.06.10 成都爱好者航模群群友,温江碧落湖,这个夏日激情四射

楼主:
第一步,选购鸭子和电子设备
鸭子是,宝上卖的塑料仿真狩猎诱饵色彩逼真水池装饰花园摆设公母鸭子
塑料仿真狩猎诱饵色彩逼真水池装饰花园摆设公母鸭子

轴系也是玩具船的成品
遥控船快艇改装件传动套装双马达自制船配件模型螺旋桨轴套传动轴

对于外部链接版主已经删除,请务必注意
            版主留。

楼主:
电调是常见的无限320有刷电调,遥控器设备为2.4G。
这个鸭子的内部为中空,利用空间很大,安装一套380电机,320电调,2S动力的设备进去,加上舵机轴系,还有很多富余。因此,还可以考虑加装一些互动设备,比如发声设备和FPV图传系统等,都能够容下。

楼主:
沿着鸭子背部用美工刀开出上盖,注意切口保持整齐,这样有利于以后密封.然后,在鸭子尾部开一个轴系口,开口位置靠到压水舱,切出一个1厘米宽,2厘米长的口子.这里还需要准备热胶枪和704防水胶.

楼主:
另外,用热胶枪初步固定好轴系后,需要使用704防水胶涂抹,以防日后渗水.轴管注射黄油,增加密封性.

这里要注意,安装轴系的位置,角度30到40度为宜,因为电机接头是一个简易版的万向头,需要一定角度来连接,角度过大或者过小,都不能匹配,还会造成不稳定.需要注意.算好角度后,制作一个斜面的木质基座安装电机.

电机上安装一圈水冷套管

安装螺旋桨时加一点螺丝胶,以便固定,防止水中脱落.

楼主:
调整好角度后,画出木质基座图形,基座尾部比前段高出5毫米左右,我用了一段4厘米长的5毫米厚的椴木板作为电机基座.
安装基座后,模拟转动轴系,轴套和电机万向节之间,不抖动,旋转顺滑为宜,注意不要相连的过为紧密,留有2毫米的间隙为宜.
用铅笔勾出安装位置,涂上粘得牢,固定基座.

楼主:
在等待胶水固化的时候,可以调试电调.在调试电调的时候,考虑到鸭子内部是一个密封的空间,不像船壳,上层建筑都有入风口或者风冷设备,所以,特别改造了320电调,就是在电调外包壳上,开了散热孔,另外,加装了5V小风扇,在接收机上取电,为电调降温.个人觉得风向口朝上,吸热排出更为有利于降温.

楼主:
制作舵机支架,使用辉盛9克舵机足以。

木质基座要高于舵机底部,1厘米左右

有数据线这一侧要预留切口,方便走线

楼主:
制作方向舵,为模拟鸭掌,我采用双舵转向
使用水冷铜管作为方向舵轴套,用2.5毫米钢丝作为转向轴,用2毫米的PVC板做舵面

我计算后铜管长度6厘米,底部突出1厘米,舱内5厘米,与舵机面基本水平.

钢丝长度8.5厘米

喷漆土黄色的鸭掌,像不像,同学们

利用2.5毫米的螺丝帽在钢丝上功出丝口,以便固定舵杆.

利用小台钳,把螺丝帽压进舵臂孔中

加一点螺丝胶水,以便固定舵臂

楼主:
安装上盖扣件,也是简单处理,粘接3个支点,上盖3个3毫米螺丝,对准扣下即可.

.

安装舵机连杆

楼主:
计算下,设备的重量,以便分配.防止重心不稳.

楼主:
最后,2只快乐的鸭子就完成了,试航去了.

网友:
佩服,可以以假乱真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非常有创意

网友:
现在能混入鸭群了吗

网友:
卧槽牛逼啊,真的是城会玩

网友:
以假乱真混入野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