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给穿越机摄像头装仰俯云台吗?

楼主(2017-06-23):
如图

通过飞控驱动舵机让摄像头做出仰俯动作实现云台功能。
让镜头始终保持一定的视角。
当然舵机动作不会很细腻……

网友:
去试一下亚拓mr25就知道了

网友:
搜索单轴云台,你看看

网友:
亚拓没接触过,有一个jumper的260就带云台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而且还增加了重量

网友:
没有什么用,把摄像头和舵机臂链接在一起就可以了,那样可以减轻重量

网友:
这重量有点…

网友:
我装过..但是缺点很明显..悬停的时候不太习惯..然后就是..基本炸两下就挂了

网友:
我的装了,感觉有作用但不太大,重量多了几克

网友:
亚拓我用过,不耐炸,一炸舵机臂断或者扫齿,而且自动平衡视角,对飞行姿态不好判断

网友:
摄像头选用多大的视角的比较好,我看屏幕飞不了上下找不准

网友:
飞自稳用用可以,要是飞手动那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