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206充电原理

楼主(2017-06-23):
我一直在用206b,用的很好,但这个充电器的充电过程我说不太清楚。我理解是先通过主线串充,最后再通过平衡口平衡充,不知对吗?

网友A:
始终是通过主线充电啊,平衡头只是用来平衡的,当某节电池充满之后电流从平衡头过,这节电池就不再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始终是通过主线充电啊,平衡头只是用来平衡的,当某节电池充满之后电流从平衡头过,这节电池就不再充电了

你的答复非常清楚,谢谢。那么主线是不是也是先恒流再恒压的充电还是一路恒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答复非常清楚,谢谢。那么主线是不是也是先恒流再恒压的充电还是一路恒流。

先恒流再恒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