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亚拓700x扫齿原因

楼主(2017-06-23):
之前本屌的也不幸扫齿 一直懒得研究 知道前几天有摸友说起我才注意
只想说 亚拓你真tmNC 新出的齿轮和原来的齿轮斜齿的旋向相反 导致对转齿有一个向上的轴向力 飞的越狠 力越大 然后大家就懂了吧
于是推出新款尾管座 ....只想默默一句rnm 本屌也弃坑了 之前700x还让人眼前一亮 结果失望透顶 垃圾亚拓!

楼主:
补个刀 黑色右旋的 红色是左旋的

网友:
不说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A:
找亚拓说理去呀,能给你免费换的

网友:
谁出个前伞齿轮cnc件总成,为亚拓排忧解难?

网友B:
往哪边转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亚拓说理去呀,能给你免费换的

求联系方式...扫了一堆了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润滑不够!摩擦系数大 温度高 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哪边转有区别吗?

斜齿有轴向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斜齿有轴向力

你的意思是轴向力改变了伞齿的间隙?

网友:
为啥不用轻齿啊?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找了,可以在技术专栏里面找找,那里有亚拓的专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哪边转有区别吗?

向上與向下產生軸向推力的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轴向力改变了伞齿的间隙?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了解。 但是润滑也是要做的。目前还没扫过齿。  真的要检查一下间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 但是润滑也是要做的。目前还没扫过齿。  真的要检查一下间隙了

我这个是明显咬合不足炸的 因为我一直习惯右编自旋

网友:
这个问题你之前的贴里 冰人 已经分析出是这个问题了,越猛间隙就顶大,让后就扫了,温柔飞就没事。换方向的话越猛咬合越紧。还不如直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明显咬合不足炸的 因为我一直习惯右编自旋

黑色的21T尾转速还快了。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