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虎蛾, 求指导~

楼主(2017-06-23):
虎蛾轻木件已经组装完成, 接下来就是蒙皮了,  蒙皮有哪里要注意的地方嘛?  还有舵机选用哪个?    希望有完成虎蛾的高手指点一下,  扣扣 :412271683     微信:15895531236    有不少问题想要请教~

楼主:
还有,  机翼如何连接?  直接碳管插进去就可以了?  还是插进去之后, 用502粘死?

网友A:
这款是1400翼展的那款吗?你准备上多大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1400翼展的那款吗?你准备上多大的机器?

是的,  机器用OS 四冲70    或者 三叶 四冲61   这个还没确定,  装OS的话, 要拆练习机,  装三叶的话, 正好有,  不管哪个机器, 动力都是够的,

网友:
支持自制,必须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机器用OS 四冲70    或者 三叶 四冲61   这个还没确定,  装OS的话, 要拆练习机,  装三叶的话 ...

我原来想搞一架回来上汽油机,不知这个机子强度如何?在制作过程中有发现关于强度的问题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想搞一架回来上汽油机,不知这个机子强度如何?在制作过程中有发现关于强度的问题吗?谢谢

强度感觉还可以, 两层防火板, 加上侧面的支架也挺密的,   具体可以看我发的图片, 应该挺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度感觉还可以, 两层防火板, 加上侧面的支架也挺密的,   具体可以看我发的图片, 应该挺清楚的

多谢
搞定以后多发些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  机翼如何连接?  直接碳管插进去就可以了?  还是插进去之后, 用502粘死?

502粘插管强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粘插管强度不够吧

我也感觉这样强度不够, 所以想问下制作过这款飞机的朋友, 机翼如何固定~

楼主:
昨天一天,蒙皮就蒙了这么点,  由于没有专用工具, 只能借用我XX的电熨斗, 蒙的我身心疲惫啊~

楼主:
升降,方向,油门舵机,已经安装好, 用的3003,  原来的舵机安装孔完全放不进, 所以稍微改造了一下,   不会上视频, 只能视频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Q3MjA3MzgwMA==.html?sharefrom=iphon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 ...

这是什么视频?   公司优酷网站屏蔽, 进不去~

网友D:
我的电装版也刚刚完成,头轻的厉害,需配重300多克才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装版也刚刚完成,头轻的厉害,需配重300多克才能平衡。

我装四冲发动机, 头应该是不轻了`   你的飞机蒙皮什么颜色?  上个图看看,参考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装四冲发动机, 头应该是不轻了`   你的飞机蒙皮什么颜色?  上个图看看,参考参考~

今天首飞成功

楼主:
仪表盘和风挡自己做的吗?      电子设备用盖板盖住了?  很漂亮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仪表盘和风挡自己做的吗?      电子设备用盖板盖住了?  很漂亮哦

风挡用包装盒的塑料片做的,驾驶仓用装飞机剩下的下角料做的,仪表自己打印的

网友E:
楼主 我做过这个套材 已经首飞成功 机翼是用拉线固定的 就是给你的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做过这个套材 已经首飞成功 机翼是用拉线固定的 就是给你的钢线

好的, 谢谢指点,  请问尾轮如何安装?  方便拍个照片给我看看吗

网友:
应该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指点,  请问尾轮如何安装?  方便拍个照片给我看看吗

飞机现在不在身边 你哪里遇到问题了? 直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现在不在身边 你哪里遇到问题了? 直接问我

尾部安装好之后, 垂直尾翼转动幅度太小, 只能转一点点,  需要切割吗?  另外尾轮怎么安装?

网友(2017-09-23):
上电动的话头太轻了,配重好多都压不住头,我只有把电机垫高,加大下拉角。下拉角加大到夸张的程度,头部也配重了上百克,才勉强可以平飞。不知道有其他好的办法没有,我想试验一下换成大电机和电池,达到配重的目的,也增加续航能力

网友(2018-09-13):
引用 楼主:
尾部安装好之后, 垂直尾翼转动幅度太小, 只能转一点点,  需要切割吗?  另外尾轮怎么安装?

垂尾本来就只能转动一点点 尾轮是在垂尾上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首飞成功

漂亮

网友(2020-01-10):
这个是军绿色还是橄榄绿呀

网友:
我的虎蛾搭载Saito82还没首飞

网友F:
我做的虎蛾,配上os72四冲加上偕震管,自己垫大点斜角,跟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Q3MjA3MzgwMA==.html?sharefrom=iphon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 ...

像这样的氛围已经很难得了

网友(2023-01-15):
引用 网友F:
我做的虎蛾,配上os72四冲加上偕震管,自己垫大点斜角,跟好飞的

一米四翼展的吗·如果用OS56四冲 ·动力是不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