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Deviation设置参数求教

楼主(2017-06-23):
华科尔D10刷了Deviation5.0但是现在不会设置v120d02s参数。

知道的人麻烦说下,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A:
刷D7E的控 改256K 网上找的资料你参考下正常飞120D02S美国手 把下面的内容拷进文件夹看看
name=Walkera All 6ch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DEVO
num_channels=8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n

[channel1]
scalar=128
template=cyclic2

[channel2]
scalar=128
template=cyclic1

[channel3]
safetysw=RUD DR1
failsafe=-100
safetyval=-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scalar=75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2
curvetype=fixed

[channel4]
scalar=128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GEAR1
dest=Ch5
usetrim=0
curvetype=min/max

[channel6]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MIX0
dest=Ch7
scalar=4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1
scalar=6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2
scalar=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AIL DR1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ELE DR1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virtchan3]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3point
points=-15,0,5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scalar=5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2
scalar=55
curvetype=expo
points=-20,-2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src=Ch3
[timer2]
type=countdown
src=Ch3
time=210
[safety]
Auto=min
[gui-qvga]
trim=4in
barsize=half
box1=Timer1
box2=Timer2
box3=Ch3
box4=Ch6
bar1=Ch1
bar2=Ch2
bar3=Ch3
bar4=Ch4
toggle1=ELE DR
tglico1=0,4,0
toggle2=AIL DR
tglico2=0,3,0
toggle3=RUD DR
tglico3=0,2,0
toggle4=GEAR
tglico4=0,11,0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D7E的控 改256K 网上找的资料你参考下正常飞120D02S美国手 把下面的内容拷进文件夹看看
name=Walkera Al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D7E的控 改256K 网上找的资料你参考下正常飞120D02S美国手 把下面的内容拷进文件夹看看
name=Walkera Al ...

保存什么格式的文件

网友(2017-07-26):
引用 楼主:
保存什么格式的文件

直接打开遥控的参数粘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D7E的控 改256K 网上找的资料你参考下正常飞120D02S美国手 把下面的内容拷进文件夹看看
name=Walkera Al ...

3轴和6轴怎么弄,可以像K110那样一键切换3轴和6轴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轴和6轴怎么弄,可以像K110那样一键切换3轴和6轴模式吗?

我没弄了!改天我看看先!可以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弄了!改天我看看先!可以弄的!

多谢多谢。
牛人都不用设置,直接写代码都可以了。

网友:
固件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