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

楼主(2017-06-23):
雷虎600.........................

楼主:
火头全新,而且是OS原厂火头,还有就是推油门在松油门之后就熄火了

楼主:
自身连接的线只有一根,而且没电??

网友A:
油门舵机位置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舵机位置怎么解决的

先把油门固定在关闭状态然后微调一点连接舵机壁即可,如果有还点大小可以在遥控上微调

楼主:
OS-H50发动机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收点副油针?

楼主:
我明天在微调看看,感觉要调很久,拔掉点火器火头不就没火了,理论上是熄火啊,飞机自身应该给火头供电才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把油门固定在关闭状态然后微调一点连接舵机壁即可,如果有还点大小可以在遥控上微调

我的是卡住了,能不能把你的舵机连接图发给我看看,而且油门行程太大了在控上设置好了缩小了,但是遥控中位才会油门臂位置跟着动

网友B:
火头发白,哪怕用了5秒钟也可能的
油针太大
曲轴轴承要换
或者其他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卡住了,能不能把你的舵机连接图发给我看看,而且油门行程太大了在控上设置好了缩小了,但是遥控中 ...

明天指哪拍哪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头发白,哪怕用了5秒钟也可能的
油针太大
曲轴轴承要换

和轴承还有关系????油针我明天在调小看看吧

楼主:
还有主油针副油针???

网友:
副油针副油了吧,你收两格副油针试试!

网友:
楼主  先检查一下活塞环 缸筒 是否漏气 组装是否到位  再来就是油针问题

网友:
拔掉点火器熄火,副油针富油。

网友:
油鸡就是折腾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天在微调看看,感觉要调很久,拔掉点火器火头不就没火了,理论上是熄火啊,飞机自身应该给火头供电才 ...

火头启动后不需要点火器供电了,着车后,火头会一直红,那个丝燃点很低

网友:
可能富有了,油针调小,

网友:
可能富油了,缩小油针慢慢试,油机就是不停的调试才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听声音。如果是声音尖贫油,新火头也有可能搞坏,还得换。如果是富油,先调副油针,让机器中低速 ...

发动机没拆开,只是拆了封门清洗了,可以正常怠速,加油门正常,然后降油门就熄火了,烟很小也少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头启动后不需要点火器供电了,着车后,火头会一直红,那个丝燃点很低

谢谢哈,在请教个问题,电调需要设置?图上带屏幕的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在请教个问题,电调需要设置?图上带屏幕的什么

你说的电调,指什么?油机上没有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电调,指什么?油机上没有电调啊

我有电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门时发动机响应快不?

响应非常快,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舵机位置怎么解决的

大小限制了,我拆二段你看看,这样是怠速,那个孔和主轴垂直就是最大油门,孔与主轴平行就是关闭

网友:
我还是觉得是火头问题,

网友E:
把大小桨卸了,把主油镇与副油针调回默认,主油镇高速不熄火,低速不熄火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大小桨卸了,把主油镇与副油针调回默认,主油镇高速不熄火,低速不熄火就ok了

目前已经调试完毕,不熄火,点火器拿下也不熄火了,之前是油少了,不过我搞不清哪个是主油针哪个是副油针,谢谢各位,马上调试下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大小桨卸了,把主油镇与副油针调回默认,主油镇高速不熄火,低速不熄火就ok了

楼主:
另一台出现问题了,火头拧起来就几乎转不动了怎么回事,拿下火头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大小桨卸了,把主油镇与副油针调回默认,主油镇高速不熄火,低速不熄火就ok了

另一台火头拧起来几乎转不动怎么回事,有股劲,拿下火头很顺滑

网友F:
一个是点火器电压不足,另一个就是富油了

网友A:
那你的螺距是调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是点火器电压不足,另一个就是富油了

就是油多了?之前用扳手扳了下然后就好了,正常发动,然后油门高了,调低。结果发现怠速不稳,不过加油非常迅猛,很有力,然后现在又转不动了,另一台一直正常,不过之前也出现一次很紧不好转动的情况,不严重,然后正常发动,发动后加油在收油发动机停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螺距是调的多少

大浆都拆了,和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浆都拆了,和这个没关系吧

我的是调的负5度到1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调的负5度到11度

问题是基本上很难转,火头拿掉很轻松转动。之前还是发动了,不知道什么鬼,怠速还不稳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油多了?之前用扳手扳了下然后就好了,正常发动,然后油门高了,调低。结果发现怠速不稳,不过加油非 ...

楼主:
没人吗?为什么安装火头就憋气了,很难转得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听声音。如果是声音尖贫油,新火头也有可能搞坏,还得换。如果是富油,先调副油针,让机器中低速 ...

還得看用什麼油.....放太久了也沒用.其實什麼油也吃軸乘
但有些油如TOP POWER 特別很吃軸乘, AFTER RUN OIL 也不是無敵!!久久沒動過的發動機, 軸乘生秀了, 就算清洗完, 只要再起動虛位馬上就出來了,
只要聲音不對勁立即停止, 如不汽缸,活塞及環都一起報癈.

汽缸頂的墊片拆過幾次得換, 本來銅墊片就是為了壓下去時, 銅片軟身壓扁而密氣, 厚度只計算為一次性裝拆.
反覆拆裝後第一會沒有了原來的密氣性, 第二越壓越溥了壓縮比也變大了, 變得不好調及傷機.
正常情況下是先找出主針的正確位置.這是沒固定的, 不同排氣不同油路不同油箱不同油也差別很大.
副針是跟在主針下的, 所以主針不對, 副針沒可能調得好, 但可以先試主針一圈3 , 副針水平起試.

副針主要是根據主針全油門負載下找出正確後, 回油時看看轉速可不可穩定下的降下來, 如降得很慢就收小副針, 如降太快並有乾咳的聲音就增大.
最後是找出怠速位置, 再推油門看看提速是否即時, 不如就慢慢收小副針直至正常.  但之後要看情看看發動機溫度況增大主針,一但主針增大副針又要再收一點點, 因為OS50 ,OS55 的發油器是主/副針在中40~60%之間介入的, 60%之後是全主針
40%以下是在主針油量下副針再收緊油量. 所以在中油門要反覆找出最理想的主/副交接油量.

网友G(2017-08-04):
我刚入坑的时候雷虎还如日中天嘞现在基本见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刚入坑的时候雷虎还如日中天嘞现在基本见不到了

好比如:当爱已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