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 pix 关于固定翼 auto航线的问题,望试过的人解答

楼主(2017-06-24):
固定翼飞机参数表里 爬升和下降速率设置最高5m/s
1.第一个航点设置离我起飞距离150m远的地方4000米高度,他是盘旋上升还是怎么样
2.飞机到4000米高度后第二个航点设置离飞机150m远的地方150m高度,飞机垂直下落还是盘旋下落
3.飞机飞到3500米动力不足怎么也上不到4000米,也超出了遥控器范围,他会聪明的自动返航还是一直爬呀爬(提前设置好低电量返航会不会返航,还是说auto模式要高于低电量返航.因为我知道设置航线肯定不能失控保护设置为返航)
主要原因是我想看看4000米穿云(远离航线了,不在禁 飞区),另一个原因是我设置航点和高度后mp会自动算出爬升角和下降角度,反正那个角度挺吓人的.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点的花圈圈设置爬升和降落

网友A:
想4000米穿云  知道也不告诉你

网友:
LZ还要穿云啊

网友B:
apm或pix在自动飞行模式的设计好像是先飞到设定的高度(直线上升),再飞向航点吧。同理,下降也一样,不是盘旋升降。
低电量保护是无论何时,只要触发低电量保护就会按设定做出保护动作。
参考

网友C:
不说穿云这事还可以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或pix在自动飞行模式的设计好像是先飞到设定的高度(直线上升),再飞向航点吧。同理,下降也一样,不是盘 ...

固定翼呀,不是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或pix在自动飞行模式的设计好像是先飞到设定的高度(直线上升),再飞向航点吧。同理,下降也一样,不是盘 ...

固定翼不是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4000米穿云  知道也不告诉你

广西偏远山区,还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穿云这事还可以聊聊

广西偏远山区,还能玩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33%2B%CC%EC%CF%DF

就是这个,我做得还要简单,用网线抽出里面的细铜线做的,平时卷起来放包里,用的时候捋直了就行,效果非常的棒,看MP里面的数传信号值就知道

网友:
装了飞控固定翼也是无人机,要登记,还飞高4000米找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翼不是多轴

固定翼呀?那我没看清。我说的是多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呀?那我没看清。我说的是多旋翼。

多轴

网友D:
让飞机自己爬对电池的考验不小,玩命输出拉低电压,一定程度后的大喘气,飞机掉下来再重新爬升,直至电池全部用完

多轴上升4000m很难,抛开温度这一说,光到达4000m就要26分钟
把温度和密度考虑进去后,在3000左右的时候基本就很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飞机自己爬对电池的考验不小,玩命输出拉低电压,一定程度后的大喘气,飞机掉下来再重新爬升,直至电池全 ...

哥,我的是固定翼,之后我算过,假如能上去的话4000m是够时间的,我可以设置低电压保护返航,但上不去他就一直傻乎乎的一直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的是固定翼,之后我算过,假如能上去的话4000m是够时间的,我可以设置低电压保护返航,但上不去他就一直 ...

我知道你是固定翼
爬4000m最好做一个有大约直径1000m的环形航线,让固定翼用自己方式飞真可能会傻乎乎来

4000m对于固定翼来说没一点问题,怕的是那种飞控给的那种差不多直上直下的命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我的是固定翼,之后我算过,假如能上去的话4000m是够时间的,我可以设置低电压保护返航,但上不去他就一直 ...

我这里一架光环和一架天眼,空载航程30km没啥问题,但是让飞控自己爬个2000却不太敢弄。1400m时电压已经很吓人了

这里还跟你对速度和油门位设置有一定要求
可以尝试下,毕竟固定翼还算安全,别被请去喝茶就好

网友E:
飞机不能一口气爬4米  0.5米休息下让他转3圈 一级一级上 对电机 电调 电池作用很大帮助 曾经用这方法轻松上39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不能一口气爬4米  0.5米休息下让他转3圈 一级一级上 对电机 电调 电池作用很大帮助 曾经用这方法轻松上 ...

不会吧,我apm固定翼x5上过3000,一点问题没有,直接上就行了,apm上升速率5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一架光环和一架天眼,空载航程30km没啥问题,但是让飞控自己爬个2000却不太敢弄。1400m时电压已经 ...

不会吧,我apm固定翼x5上过3000,一点问题没有,直接上就行了,apm上升速率5m/s,你没加飞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apm固定翼x5上过3000,一点问题没有,直接上就行了,apm上升速率5m/s

这个看你怎么玩 只是对电池 电机 电调考验大
图是我玩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apm固定翼x5上过3000,一点问题没有,直接上就行了,apm上升速率5m/s,你没加飞控?

飞控是必然
就算是5m/s对电池电机的压力都是很大的

网友F(2017-09-10):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你怎么玩 只是对电池 电机 电调考验大
图是我玩法

請問你這在mission planer裡要怎麼設定?
第一航點就設到這麼高嗎?第二航點就設到低點嗎?

我APM設了好多個點每一個點高度都差一百米總共想飛800米,可是飛機好像依爬升率往航點前進,
到點後不管高度又往第二點飛,繞完所有航點總共非高300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你怎么玩 只是对电池 电机 电调考验大
图是我玩法

請問這樣具有高度的航點圖要在哪裡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你這在mission planer裡要怎麼設定?
第一航點就設到這麼高嗎?第二航點就設到低點嗎?[/b ...

固定翼这个距离太小 拉大试试
500米一个高度后转3圈  然后循环动作  很容易上几K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你怎么玩 只是对电池 电机 电调考验大
图是我玩法

怎样设置盘旋上升?

楼主(2018-03-01):
发帖多日没答案,今天楼主自己测试了一次,让我感觉到apm的算法其实也是蛮成熟的

回答自己的问题:当飞机在点a(高50米)  要飞到点b(距离点a 150米,高度差3000米),切换auto模式后飞机会在到达b点前用参数设置的最大速率爬升并飞向点b,到达点b后(距离点b  0米,高度差还有2000米)就执行下一个任务(无论高度到不到目标高度都会执行下一个任务)

总结下apm航点高度是个次要指标,而航点的经纬度是主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