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遥控器拆机问题~没有插4通道正常飞行。我就纠结要不要插上?

楼主(2017-06-24):
精灵3A遥控器拆机~没有插4通道正常飞行。我就纠结要不要插上?红色圈圈

网友A:
插上,这是一个按钮的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这是一个按钮的排线

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按钮?正常1234通道不应该是摇杆的么?为什么摇杆飞行模式正常

网友A:
忘了,你可以顺藤摸瓜看看是哪个按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你可以顺藤摸瓜看看是哪个按钮的

好的我就摸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你可以顺藤摸瓜看看是哪个按钮的

谢谢好心人~其实顺着可以看到~就是录制的开关

网友:
嗯,插上录制开关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