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发抖

楼主(2017-06-24):
求稳各位大神,螺距一大,机身就会发抖是什么情况?平稳飞行时不会抖

网友A:
应该是尾巴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尾巴没调好

尾巴不会动,就是机身抖,前后抖

网友:
转速低螺距大了,没力 了肯定抖

网友:
大桨转速 不够

网友:
螺距小点,转速高点试试。

网友:
降低一点十字盘感度,一般来说钟摆累动作抖是手法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降低十字盘感度。

转速过低只会慢速摇晃,不会抖。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检查一下横轴胶圈,有破损、老化也会纯机械性抖动。或者陀螺主板松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尾巴没调好

就你懂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你懂得多

网友:
我的陀螺主板就松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北 京的???

网友:
这电机怎么像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