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变到只有5米左右 怎么破

楼主(2017-06-24):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 ,我是dx8
遥控器
,今天飞的时候发现遥控距离变短 大概只有5米左右吧,遥控器也没摔 也没磕碰那些。这样的问题 大多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进了测距模式哦。也可能遥控里面的天线掉了

网友B:
卧槽了,神控

网友C:
听说这个控质量不错啊。

网友D:
开测距模式了

网友:
多半是废了,便宜出了吧,我收

网友E:
看看控里的 天线接头 脱焊了没

网友F:
很可能是接收機的天線斷了,焊好或換新便可恢復正常了.

网友G:
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