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闲置2S充电器改1S

楼主(2017-06-24):
最近改玩室内飞,有好多1S/200mah左右的电池,只有个usb的那种充电器。。
手里有好几个2S和3S的充电器,所以想改几个,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图上这个空闲的那个3S口能用吗,我看着好像不能是的?
2、电源的输出是800mah,充电器没标,谁知道大概会是多少?
3、2S口插两个1S电池,那充电的时候是必须两个一起充,还是可以只充一个?

网友A:
做个转接头同时给两个1S充电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转接头同时给两个1S充电不是更好吗。

就是这个意思呀,所以有几个问题没想明白

网友B:
可以用,只缺插座,应该是可以充1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只缺插座,应该是可以充1S的。

要先查下电压极性

网友:
没电工技术就不要弄,买现成的吧,看你问得问题就知道不懂

网友C:
首先1s充电电压不高于4.2v,5v充电器都要加降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1s充电电压不高于4.2v,5v充电器都要加降压二极管

我没说要用5V充电呀

网友:
不联系用这个,淘宝有现成的锂电充电板,价格很便宜

网友:
空闲那个不是3S,还是2S,线序不同而已。
两个1S充肯定可以,但是要两个都充满了才变灯,单充一个要试一下,可能永远都不变灯。

网友(2017-10-09):
我用手机充电器做了一个,在电池的正负极触点引出俩线,接一s电池,和手机电池并联,相当于给1s电池装了保护电路,就可以了,只是要个不用的手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