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7遥控器可以设置反向前进后退吗?

楼主(2017-06-25):
美国手的左手油门。右边摇杆往上飞机就往后倒,摇杆往下飞机就前进。请问各位大神们求告知这可以设置反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

怎么弄啊,老哥谢了!

网友B:
能后退的飞机是高端飞机,换控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通道正反

网友D:
为何不看说明书  浪费论坛资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后退的飞机是高端飞机,换控是最好的选择。

终于攻克了飞机没有倒挡的难题。

网友:
进入设置就行,舵反向

网友F:
遥控器倒着拿就反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控器倒着拿就反向了啊

额!!你这思路简单粗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终于攻克了飞机没有倒挡的难题。

一定是没理解楼主的意思。飞机一般是不能倒的,能倒的是一种4D的特技飞机。 楼主的飞机要倒车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看说明书  浪费论坛资源啊

说明书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没理解楼主的意思。飞机一般是不能倒的,能倒的是一种4D的特技飞机。 楼主的飞机要倒车有什么特殊 ...

你们太幽默了,我的意思是摇杆往上飞机就向后翘,摇杆往下飞机就往前翘[前进],怎么设置成摇杆往上飞机就向前。。就这个意思。不是直线后退,不是搞得像汽车一样后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正反

怎么弄啊!

网友:
反向菜单里设置,说明书用度娘搜一下。 这控一般用的朋友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