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7遥控可以设置反向吗?

楼主(2017-06-25):
美国手的左手油门。右边摇杆往上飞机就往后倒,摇杆往下飞机就前进。请问各位大神们求告知这可以设置反向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吧…把通道反向啊

网友B:
拆开,摇杆下面两根线互换下。

网友:
功能菜单里有逆转设置的选项

网友C:
还有你可能吧摇杆模式选错了,左手油要选二或四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摇杆下面两根线互换下。

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可能吧摇杆模式选错了,左手油要选二或四模式

我这个是7的全是英文缩写看不懂,没有你那个10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把通道反向啊

怎么弄啊,具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7的全是英文缩写看不懂,没有你那个10完善。

网上找找7的中文说明书,对照这就好找了。需要10的中文说明书可以给你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摇杆下面两根线互换下。

老哥怎么换啊??换哪两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怎么换啊??换哪两根?

靠手边那个插头,红线与黑线互换。

网友:
因为我没有看到印制板的走线,不能完全确定,也许是红黄线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手边那个插头,红线与黑线互换。

嗯谢谢,有空再试试看看

网友:
按照以下几步设置就行

网友(2017-08-24):
选 devo10 或者devo7e更好 ,有中文菜单, 点阵的液晶显示, 有新的 固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