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个大早 两个起落飞机丢了

楼主(2017-06-25):
今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了,想着去老地方看看还能不能飞,也验证一下最近撸模拟的效果。拿起飞机就跑到飞场。第一个起落先悬停了一下,也比较心急,打算来个刷锅的对尾右进入,还没90度,离我也就2米远,尾巴间歇性无反应,其他通道都无反应,好在飞机自己落地,没反应过来,在家里好好的,一出来就失控?继续第二次起飞,悬停出去3米  飞机控制不了,切hold  打螺距  前后左右都没反应,眼看着飞机飘走。强撸灰飞烟灭啊   附上飞场

网友:
电子设备故障有第一次 就有第2次

网友:
失控不是闹着玩的,用的什么控?

网友A:
哪怕一点点的手感 传动声音 甚至爆浆声的不对 ,都要马上降落 排查!

网友B:
啥控呀。。如果是 ftb 默认失控保护是保持。要改。。。

网友:
失控保护一定要设好,油门归零其他回中或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控呀。。如果是 ftb 默认失控保护是保持。要改。。。

哥  是x9dp配的nrf24l01高频头飞的hisky 100s  这机没失控保护的  之前一直在家飞的好好的  在家里放不开  才想着出去的

网友:
驰远不知道什么情况,HCP80v1有失控保护,V2就没了。。。。

不过100s应该归到小机版块里吧。。。

网友C:
楼主飞啥都没说  一般收不到信号 可以停机 的   如果没有   那可以改变设置  一般是油门问题,  或是做失控保护啊,   K8一次用的时候就发现 不设置失控保护 不会自动停止的  好在 没出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怕一点点的手感 传动声音 甚至爆浆声的不对 ,都要马上降落 排查!

我觉得也是呢   ,上一次翻的时候发现尾巴锁不住有问题  ,以为是感度问题 ,调了下继续施肥,  结果射桨了  ,    桨一半找不到了,不过我没放弃,过几天天气好了 又去找   最后找到了 损失铜垫片和轴承  几天没见 轴承都生锈了  ,话说楼主怎么不追上去了,  再去找找看

网友:
我失控过一次,非设备问题,陀螺感度插头松了,电机停转,舵机不动,还好是500桨,眼睁睁的看着飞机自动熄火降落,还是炸烂一块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啥都没说  一般收不到信号 可以停机 的   如果没有   那可以改变设置  一般是油门问题,  或是做失控 ...

不好意思  是HISKY 100S一台小机集成24L01接收机,  X9DP配的小高频头。周围都挡住了还有沟不好追,眼睁睁看着离去,高度没降反而慢慢爬高。

网友D:
妈呀··最恐怖是飞机去哪了·太危险了,其他都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妈呀··最恐怖是飞机去哪了·太危险了,其他都小事

飞机丢失的轨迹下方是杂草,在过去就是一片大的工地,早上6点人还是很少的。

网友:
收个原厂的二手控吧,也就100多。延迟小,还带失控保护。

网友E:
为啥要切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切hold?

已经越漂越远了  正常切hold自由落体好过丢机

网友:
怀疑现在有人用电子枪打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越漂越远了  正常切hold自由落体好过丢机

估计是失控保护没设好,还有,失控时候不能有gps参与的控制,因为gps已经不对了

网友F:
别气雷,继续找!

网友G:
这种小飞机...炸到人也没啥的

网友H:
18sz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18sz值得拥有
你怎么不拥有18mz啊 难道18mz还没你sz好啊?

网友I:
先做个拉距测试一下遥控器摇控距离好了,太心急了

网友J:
同情一下,老套一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K:
找到了没

网友L:
连个尸体都见不到.这个惨

网友M:
楼主留意下有没有民航机误点的报道

网友N:
进来看飞机惨样的,飞场有什么看透

网友O: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P:
好飞场!!! 多买几个, 就不怕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