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hatan 171美军远洋拖轮 高清视频

楼主(2017-06-25):
2017年完成的第一条船,长度1480mm,重量17公斤,就是出门玩船是个大问题。这条船是2016年底看见国外网站的帖子,手上因为没有拖船就想着做一个了。实在是图纸资料太少只能参考老外照片依葫芦画瓢了,有些尺寸细节可能和原船有误差。模型设计时候就考虑了声组 发烟 测推 吊车旋转 灯组,做完都实现了设计时候的想法。

[media=x,500,375]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g0OTMxNzY4MA==.html[/media]?spm=a2h3j.8428770.3416059.1#paction

网友:
都是abs自己cnc的?

网友A:
哇!叹为观止!完全自制么?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叹为观止!完全自制么?大师!

有些五金件朋友帮忙 还有一下pe件画好去加工

网友:
太开眼界了!

网友:
精美绝伦!

网友B:
高水平製作, 看內部照片有如置身船上一樣, 請問比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水平製作, 看內部照片有如置身船上一樣, 請問比例如何?

老谢你好 这个船差不多1:50 有时间来南京再去放船玩

网友:
一如既往的精彩!

网友C:
翰维哥的船必须要顶,一条比一条精彩!~
?spm=a2h3j.8428770.3416059.1#paction&qq-pf-to=pcqq.group

网友:
楼主手工了得,对你模型的精细程度叹为观止!我也做了一条拖船,用的也是导管桨,刚开始用的也是和你差不多的舵片,但转弯不行半径很大,后来改为襟翼舵才解决问题,不知楼主的拖船转弯有无此现象?

网友D:
不知楼主的动力配置,望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谢你好 这个船差不多1:50 有时间来南京再去放船玩

還記得翰維兄去年在南京的熱情招待, 到現在仍念念不忘
既然您有1:50美拖, 我也馬上弄一艘1:48的英拖, 期望早日再度會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的动力配置,望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

舵效比较高 一般不用满舵 电机是两个775(15000)+1/3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翰维哥的船必须要顶,一条比一条精彩!~

网友:
我百思不得其解结构和你的差不多,为何我做的舵效就严重下降呢?!难道我用的舵片是长方形的你用的是梯形的?!还有你的螺旋桨直径是多少,哪儿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記得翰維兄去年在南京的熱情招待, 到現在仍念念不忘
既然您有1:50美拖, 我也馬上弄一艘1:48的 ...

你的这个船做好后舵效可能也有问题。